许用行程选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6):
问题参看此图

搞糊涂了,既然许用的行程都那么小,为什么可供货的行程还有那么大,有什么意义?
到底可用不可用?

楼主:
谢谢老鹰兄 每次都帮我修改标题!!感谢!

网友:
说的是没有辅助支撑的情况下的‘许用行程’,有些是有辅助支撑的,这个你算一下稳定性就知道了,
该设计辅助支撑要有,这是你使用者的问题,与厂家生产的最大行程有什么冲突,

网友:
顶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