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冷铸铁”是一种什么材料?

楼主(2011-01-06):
“激冷铸铁”是一种什么材料?

网友:
就是白口铸铁。(铸铁按断面颜色分类的)
白口铸铁是组织中完全没有或几乎完全没有石墨的一种铁碳合金,其断口呈白亮色,硬而脆,不能进行切削加工,很少在工业上直接用来制作机械零件。由于其具有很高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又称激冷铸铁或冷硬铸铁

楼主:
凸轮轴是用激冷铸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