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电线捆扎成把的机器?

楼主(2011-01-06):
有没有适合几根或者几十根电线捆成一把的机器,要能捆紧,运输途中不会散开。

公司要采购几台,大家推荐一下呗,用胶条或者包胶扎线的都行,要全自动的。

效率不能低于600把一小时。

展会上看到一种捆扎机,是先绕线,然后自动捆扎的,用的包胶扎线,不过那种捆法受捆扎物体直径的影响,就是说要捆的电线太少(2-3根)或者太多(100根)就不适合那种机器,而且可靠性不高,还捆不紧,公司给否掉了,想找其它种类的。

谢谢见多识广的诸位。

网友:
把具体的要求讲清楚,我给你设计。最好有电线图片。

楼主:
楼上的这么厉害,呵呵,那太好了。

电线外观跟普通的手机充电器电线外观没什么区别,直径有3种,分别是2mm,3mm和4mm。

我们做完的线要根据客户使用要求,先分切做成1米-7米一段,然后把最少3根,最多60根不等的线排整齐,最后捆成一捆,目前都是手工用排整齐的线用包胶扎线手工拧紧的,这样做效率太低。

就是想把拧线这部分工作换成机器完成。

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尽管问。

网友:
您好,有没有产品的图片呢。这样方便我考虑周全

楼主:
这个线是最细的线,没什么特别的,其它线比它粗点,外观基本都一样,就是粗细的不一样而已。

就是一把线用扎线捆一下,也没什么特别的。能捆紧就行。

网友:
"展会上看到一种捆扎机"贴出来看看以免重复。我们有用一种捆扎机用途和你一样,不过是国外带回来的,国内似乎没卖的,不知是否你那种,而且价格不低,当然400-600每小时能做到。

网友A:
这个东东肯定是可以做的,以前做过打把机方案,比这个难,你可以直接做成在切好线的后面,一边切,一边捆,省事,呵呵

楼主:
http://www.ks-atech.cn/athena/offerdetail/sale/chengjianping2009-1035180-682389726.html

网上随便找的,不是我们展会上看的厂家,不过机器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机器能捆住线,不过拧不紧,感觉性价比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搞成你说的这样的,前面切,后面捆,一套完成。

网友:
可以搞的哦

网友:
呵呵,肯定可以弄的,因为那种扎线很硬的,没什么问题,可以做成手持式的,参照绕线机的方式,完全可行

lcs
你给他做几台就可以了吗?不用讨论了

网友:
三年前,我和朋友谈过这机器,说国内市场不低于10到50亿,也就是五千一台二十到一百万台,也就是不简单;很高兴有朋友谈这机器,看谁能发此财。

楼主:
聂大侠怎么没信了,我还等你通过QQ验证呢

网友:
你这是做杜邦线的么?我现在手里正在搞一个捆扎机啊  不过不是捆你这种电线,不过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Q827931022  研究研究

网友:
呵呵,这段时间忙得跟后跟碰后脑勺了,没办法

网友:
前段时间有做过这机器,不过市场反映不怎么样

网友(2018-08-20):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怎么个扎法?我们正浩自动化公司是专门研发线材行业设备的,有一款绕线捆扎机,用的是PE结束带捆扎,也就是草绳!我发几幅图片给你看看,或者你直接搜索正浩自动化

十根捆扎机

十根捆扎机
,捆扎的数量可以自己设定,如果一捆线材的大小超过了我们捆扎机标准的尺寸,就得定制!

网友(2018-10-18):
你是要捆扎机吗?我们公司有,不过是绕好的线,再捆扎的,上面看到你发的一些图片,可以用后半截就好了
东莞市正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你搜索一下吧,这里我发不了联系方式和网站链接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肯定是可以做的,以前做过打把机方案,比这个难,你可以直接做成在切好线的后面,一边切,一边捆, ...

请教,做过钢丝捆扎吗?就是用钢丝把型材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