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游隙?

楼主(2011-01-06):
初选游隙有没有具体的参照标准啊?比如说,温度,转速,负荷等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对C3和普通组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轴承游隙的设计要求:
  1、如果旋转精度要求较高或需严格限制轴向位移时,宜采用小游隙组;
  2、如果采用较紧配合和内外圈温差较大、那就就要降低摩擦力矩及深沟球轴承承受较大轴向负荷,或者需改善调心性能的场合,这个情况下就宜采用大游隙组。
  二、与游隙有关的因素:
  1、 温度的影响; 2、 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   3、轴承外圈与外壳孔的配合;
  注:影响径向游隙减少量的因素主要有:a.配合零件的实际有效过盈量大小 b.外壳孔的壁厚有关 c.相配轴径大小、
  A、实际有效过盈量(外圈)应为:△Dy = 2/3△D–G* △D为
  名义过盈量,G*为过盈配合的压平尺寸。
  B、实际有效过盈量(内圈)应为:△dy = 2/3△d–G* △d为
  名义过盈量,G*为过盈配合的压平尺寸。
  C、产生的热量将导致轴承内部温度升高,继而引起轴、轴承座和轴承零件的膨胀。
  游隙可以增大或减小,这个主要是看轴和轴承座的材料,还有轴承和轴承支承部件之间的温度剃度。
  三、游隙的计算公式:
  1.配合的影响
  1>、 轴承外圈与钢质实体外壳:△A =△Dy * H/D
  2>、 轴承外圈与钢质薄壁外壳:△A =△Dy * F(D)
  F(D) = H/D * [(F/D)2 - 1]/[(F/D)2 - (H/D)2]
  3>、 轴承外圈与钢质实体外壳:△A =△Dy * H/D
  4>、 轴承外圈与钢质薄壁外壳:△A =△Dy * F(D)
  F(D) = H/D * [(F/D)2 - 1]/[(F/D)2 - (H/D)2]
  5>、 轴承外圈与灰铸铁外壳:△A =△Dy * [F(D)–0.1
  6>、 轴承外圈与轻金属外壳:△A =△Dy * [F(D)–0.2
  7>. 轴承内圈与钢质实心轴:△j =△dy * d/h
  8>、 轴承内圈与钢质空心轴:△j =△dy * F(d)
  F(d) = d/h * [(d/d1)2 -1]/[(d/d1)2 - (d/h)2]
  符号说明:
 --轴承内径公称尺寸(mm)。
 --内圈滚道挡边直径(mm)。
  D --轴承外圈和外壳孔的公称直径(mm)。
1 --空心轴内径(mm)。
  B --轴承宽度(mm)。
  △A --外圈滚道挡边直径的收缩量(mm)。
  △Dy --外壳孔直径实际有效过盈量(um)。
  F --轴承座外壳外径(mm)。
 --外圈滚道挡边直径(mm)。
  △j --内圈滚道挡边直径的扩张量(um)。
  △dy—轴颈有效过盈量(um)。
  (2)关于温度的影响所需要用的公式
  △T =Гb * [De * ( T0–Ta )–di * ( Ti–Ta)]
  其中Гb为线膨胀系数,轴承钢为11.7 *10-6 mm/mm/ 0C
  De为轴承外圈滚道直径,di为轴承内圈滚道直径。
a为环境温度。
  T0为轴承外圈温度,Ti轴承内圈温度。
  四、轴向游隙与径向游隙的关系:
  因为Ua = [4(fe + fi–1) * Dw * Ur–Ur2 ] 1/2
  另外考虑到,径向游隙Ur很小、故Ur2很小,忽略不记。
  故Ua = 2 * [(fe + fi–1) * Dw * Ur ] 1/2
  其中fe为外圈沟曲率系数,fi为内圈沟曲率系数,Dw为钢球直径。

游客

网友(2012-05-20):
高人谢谢可惜不能收藏你的评论,真心学过了谢谢我复制下来

网友(2011-01-25):
真全,也真复杂啊、、、、、

网友:
答的好啊,顶一下、、、、、、

网友:
真复杂啊.答的好啊,顶一下

网友(2012-04-02):
答的太好了,就是没有看明白,以后细细学习。选定具体某个轴承,测量其游隙,称作原始游隙;安装后,因为内外圈尺寸的变化,这时测得的游隙成为安装游隙;使用中,由于摩擦生热,内圈、滚子、外圈温度不同,能热变形的量不同,这也导致游隙的变化,受力也使轴承尺寸变化,这都导致游隙的变化,这时的游隙称为工作游隙。

网友:
649997847社友介绍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只是一些细节没交代清楚。

1.G*怎么选,没说。原文中是有一张G*取值表的。
2.线膨胀系数,轴承钢为11.7 *10-6 mm/mm/ °C,这个单位啥意思?我理解不了。
3.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游隙与径向游隙的关系,把“深沟球轴承”给漏掉了;不要说后面说了Dw为钢球直径,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是两码事。4.此方法适用于锥轴承么?

5.最关键的是,LZ问的是怎么选择游隙;回答却是怎么计算工作游隙。
6.649997847社友,我相信你能回答如何选择游隙这一问题的,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B:
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如何调整游隙,希望大侠详细解读。和工况相关的因素如何定量分析,不同厂家的同类产品调整游隙时是否也有点差别,装配时的温度不同,控制的数值是否也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如何调整游隙,希望大侠详细解读。和工况相关的因素如何定量分析,不同厂家的同类 ...

642093071大侠

问题太大了,三言两语说不完。
你自己做设计么?舍弗勒、SKF都有庞大的应用部门,你可以咨询他们。

锥轴承的游隙是最复杂的,你可以先弄懂深沟球轴承工作游隙是怎么算出来的,再找些资料看看,就能知道双列圆锥的轴向游隙是怎么得来的,单列圆锥配对与双列圆锥一样。

具体用什么方式设定游隙,那是纯轴承设计的活了。

网友:
Pascal大侠,“三言两语说不完”,希望能看到您的慢慢解说。
自己现在不做设计,对原设计、工艺的确定也想弄明白,下面可能自己做设计。向舍弗勒、SKF都有庞大的应用部门咨询,他们一般也是给出些原则,并强调 因素多,计算时可能考虑不全,要经过实践检验。

SKF:最佳预载荷的经验值可从经过验证的设计中取得,并可用于相似设计。对于新的设计,SKF建议计算预载荷力并通过试验检查其准确性。一般来说,因为实际上不了解所有对实际运行有影响的因素,所以在实践中可能需要进行更正。计算的可靠性首先取决于关于运行中温度条件以及相关部件 - 最重要的是轴承座 - 的弹性表现的假定同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这样说吧,你把问题具体化。
你输入越精确,我输出也就越精确。
否则我只能给你几条原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这样说吧,你把问题具体化。

今天装的游隙是0.01,转动灵活。有客户要求0.07,正在想要不要把游隙再调大。游隙调大,要把过盈0.03的内圈向外推,滚珠要受些力是必然的,虽然在轴上加工了油槽能减小些力。大侠能具体分析,非常感谢。
1.        结构如下图:
两个32230J2背对背安装,轴向安装距离788.采用循环油润滑,机器室内安装,室内温度在40度到-10度。
锥齿为曲线齿轮,α=20°,δ1=15°,β=35°
右端联轴器最大输入功率为500KW,转速960.
2.        根据曲线齿轮,α=20°,δ1=15°,β=35°计算得,齿宽中点轴向力为齿宽中点处分度圆上切向里的0.79倍。
3.        该类产品尖峰负荷较大,一般取理论功率的3倍。理论功率取500KW/3=167KW。求小齿轮所受的切向Fmt=19098000P/nd=19098000*167/960*325=10222(N).
小齿轮受的轴向力Ta=0.79*10222=8075(N).
4.轴的材料为42CrMo,壳体材料为球墨铸铁。

下载次数: 0

网友:
图形如下,不知怎样直接贴图。请教问题,还要威望

网友:
642093071大侠:

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麻烦回答下。

1."今天装的游隙是0.01",什么游隙?原始游隙、装配游隙还是工作游隙?径向游隙还是轴向游隙?怎么测量的游隙?
2.“滚珠要受些力是必然的”,为什么滚动体会受力?
3.此设备用于什么地方?客户为什么要0.07的游隙?

网友:
1.("今天装的游隙是0.01",什么游隙?原始游隙、装配游隙还是工作游隙?径向游隙还是轴向游隙?),两个背对背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不存在原始游隙,是安装后的轴向游隙。(怎么测量的游隙?),标准的轴中心打表测量。
2.(“滚珠要受些力是必然的”,为什么滚动体会受力?),如图,过盈的内圈相对于轴向外运动,只有通过滚子提供力了。
3.(此设备用于什么地方?客户为什么要0.07的游隙?)工程机械,客户维修时的设定值。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两个背对背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这叫配对圆锥轴承,还是存在原始游隙的。没有原始游隙,装配游隙和工作游隙从哪来?
2.我还是不能理解滚动体为什么会受力,请解释下你是如何把装配游隙从0.01调整到0.07?
3.0.01的装配游隙肯定不够,要增加;增加多少取决于内外圈温差。请告知内外圈温差?

网友:
1.(两个背对背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这叫配对圆锥轴承,还是存在原始游隙的),看到图了吗,是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内外圈是分离的,先把2个外圈装到箱体内。(没有原始游隙,装配游隙和工作游隙从哪来?),再在轴的一端装上内圈。把一端带内圈的轴装入箱体,从另一端再装另一个内圈。这时装配游隙就是由这两个内圈的距离决定的。
2.(我还是不能理解滚动体为什么会受力),有什么方法能提供内圈向轴端运动的力。(请解释下你是如何把装配游隙从0.01调整到0.07),使内圈向轴端移动0.06。
3(.0.01的装配游隙肯定不够),如何得到肯定不够的结论的。(要增加;增加多少取决于内外圈温差。请告知内外圈温差),关键就是想知道0.01和0.07时内外圈温差会有多大变化。0.07时估计在15°C。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配对圆锥轴承,有原始游隙。当然这和这次问题关系不大,你可以存疑,咱们下次再讨论。
2.“使内圈向轴端移动0.06”,我的意思是“HOW"?怎么让内圈向轴端移动0.06?
   说穿了,我只是想知道滚动体为什么会受力?
   除受载情况外,不允许通过滚动体来传递力,这是滚动轴承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
3.运转时存不存在轴承空载的工况?

网友:
哦,忘了

642093071大侠,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2(.“使内圈向轴端移动0.06”,我的意思是“HOW"?怎么让内圈向轴端移动0.06?),相对运动,把轴向里推0.06.
    (说穿了,我只是想知道滚动体为什么会受力)推的这个力有滚动体承受的。
    (除受载情况外,不允许通过滚动体来传递力,这是滚动轴承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间隙调整时只能尽量减少滚动体受力。正是这样才请教大侠,滚动体最大允许多大的力。
(3.运转时存不存在轴承空载的工况?)不存在空载,各处阻力远大于最小负荷。
(你的问题是什么?)结构如图,工况如上面的介绍,如何计算轴承的最佳游隙。0.01的游隙是否可以?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我还是想不出你是怎样推内圈的。另外,两个内圈之间的套筒长度不动么?
   我们一般是这样做的,把轴承按规范拆下来,把套筒长度加0.06,再按规范装好就行了。
2.滚动体最大允许多大的力?这个得用软件算。
3.最佳游隙,理论上,工作游隙是负一点点游隙,也就是一点点预载是最好的;但是实践中很难控制。
   所以一般工况下,我们都以最小工作游隙为0作为最佳游隙。
4.现在装配游隙只有0.01,轴承平均直径是210,内外圈1度的温差就能吃掉约0.008的游隙。
  一般工况计算中,内外圈取10度的温差,即装配游隙在0.08比较好。
5.你是循环油润滑,内外圈的温差可能没有10度,如果取8度温差,装配游隙在0.06~0.07比较好.

网友:
1(.我还是想不出你是怎样推内圈的。另外,两个内圈之间的套筒长度不动么?
    我们一般是这样做的,把轴承按规范拆下来),对这种不加锥套的结构,怎样按规范,能使滚子不受力吗?(把套筒长度加0.06,再按规范装好就行了),一样,只要拆下来就好办了。
 2.(滚动体最大允许多大的力?这个得用软件算)。可否直接从轴承允许的静载荷估算?
 3.(最佳游隙,理论上,工作游隙是负一点点游隙,也就是一点点预载是最好的;但是实践中很难控制。)如现在装配游隙0.01,根据如图结构和工况,还有哪些因素会使游隙进一步减?如何确定“一点点预载”荷的大小,正是希望大侠细讲的啊。

网友:
.(现在装配游隙只有0.01,轴承平均直径是210,内外圈1度的温差就能吃掉约0.008的游隙),这个是怎样计算的?轴温升高,游隙是在增大啊。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哦,你说的滚动体受力是这个意思啊。我确实没考虑到拆卸的问题。而且好像没有拆卸的好方法。
2.“可否直接从轴承允许的静载荷估算”,能说说你怎样估算么?
3.”如何确定“一点点预载”荷的大小“,这都是软件干的活啊,我手算算不了;并且这一点预载和轴承类型、尺寸都有关,都是大公司做实
    验做出来的,我们哪知道这个数据啊。
4.你后面的内容啥意思啊?

网友:
2(.“可否直接从轴承允许的静载荷估算”,能说说你怎样估算么?),就是想请教大侠,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来说,静载荷是如何定义的?
3(.”如何确定“一点点预载”荷的大小“,这都是软件干的活啊,我手算算不了;并且这一点预载和轴承类型、尺寸都有关,都是大公司做实验做出来的,我们哪知道这个数据啊),软件是解决计算量大的问题,现在请教的是如何计算的问题。就像无理数π,計算到小數點后很多位是用计算机算的,如何计算的程序是人编的;请教大侠的是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哪些是主要因素、次要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变 i&
 4.(你后面的内容啥意思啊),对于具体这个结构,你是如何根据“轴承平均直径是210”,就计算出“内外圈1度的温差就能吃掉约0.008”游隙的?

网友:
642093071大侠,你的问题越来越难了。

1.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基本额定静载荷就是导致滚动体产生了最大赫兹应力为4000MPa时的载荷。
2.你说得很好。定性分析下,有一点预载时,所有滚动体都受载了,所以滚动体的最大载荷反而下降;但预载太大时,滚动体的最大载荷又
  上升了。手算可以算,但要做一堆假设。可以参见一些理论书籍中,载荷分布与游隙关系哪一章节。
3.你能理解轴温高--内圈温度高,游隙减小这个结论么?

网友:
1.(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基本额定静载荷就是导致滚动体产生了最大赫兹应力为4000MPa时的载荷),大侠说详细点,没接触过轴承。就以这个为例,轴向加多大力达到这个最大负荷,时间短,允许超出多少?
 2.(你说得很好。定性分析下,有一点预载时,所有滚动体都受载了,所以滚动体的最大载荷反而下降;但预载太大时,滚动体的最大载荷又上升了。手算可以算,但要做一堆假设。可以参见一些理论书籍中,载荷分布与游隙关系哪一章节),关键问题是假设是否成立,特别是温度场的假设。
3(.你能理解轴温高--内圈温度高,游隙减小这个结论么?)脱离了具体结构不理解,望大侠详述,谢谢。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圆锥轴承最大赫兹应力为4000MPa时,就已经有塑性变形了,总变形量为滚动体直径的万分之一。不允许超过基本额定静载荷,而且还要留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值取决于应用工况。
2.假设是否成立取决于你要求的精度。
3.一般工况是轴温高,导致内圈温度高于外圈,即内圈热膨胀比外圈大,所以径向游隙会减小,对圆锥轴承还存在一个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转化的问题。你只要理解了径向游隙会减小,计算就简单了,平均直径x线膨胀系数x温差。

网友:
1.(圆锥轴承最大赫兹应力为4000MPa时,就已经有塑性变形了,总变形量为滚动体直径的万分之一。不允许超过基本额定静载荷,而且还要留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值取决于应用工况),大侠计算一下32230J2允许的轴向力到底是多少,线接触计算压强对我来说有点难,按1/10000假设变成小平面去计算吗?。
 2(.假设是否成立取决于你要求的精度),应该考虑哪些因素还不知道,列出个因素后再考虑精度吧。
3.(一般工况是轴温高,导致内圈温度高于外圈,即内圈热膨胀比外圈大,所以径向游隙会减小,对圆锥轴承还存在一个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转化的问题。你只要理解了径向游隙会减小,计算就简单了),对于这个轴这样计算游隙是在增大啊。(平均直径x线膨胀系数x温差),(轴承平均直径是210,内外圈1度的温差就能吃掉约0.008的游隙)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吗?210*11.7^-6*1=0.002457吧。

网友:
642093071大侠,你把我问倒了。

1.我手算也算不出来,赫兹应力是个曲线分布,还有接触面积也难算,两个圆锥面的接触啊。
2.我列不出来。
3.计算是正确的,但游隙怎么是在增大呢?内圈温度高,膨胀更多,游隙就应该减小了。
4.计算的是径向游隙减小量,要换算成轴向游隙减小量。

网友:
3.(计算是正确的,但游隙怎么是在增大呢?内圈温度高,膨胀更多,游隙就应该减小了。)轴的温度升高,游隙还应该增大呢,别只算一头。

网友:
642093071大侠

对,别只算一头。
运转时,温度升高,内外圈都会受热膨胀;但内圈温度更高,膨胀更大,所以游隙会减小。
所以我们只关心内外圈温差,并不关心内外圈的实际温度有多少。
理解了么?

网友:
(对,别只算一头。
运转时,温度升高,内外圈都会受热膨胀;但内圈温度更高,膨胀更大,所以游隙会减小。
 所以我们只关心内外圈温差,并不关心内外圈的实际温度有多少。
 理解了么?),大侠,理解叉道了。一般来说,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如果假设滚珠、内圈、轴为等温体,和外圈有温差t,这时游隙是减小还是增大,要看轴承大小、锥角、安装的距离,如果两个轴承锥顶点交与一点,理论上说游隙不变;如交点还有一段距离,理论上说游隙变大。但是,滚珠、内圈、轴为等温体的假设就不存在,从热传导看,应有温度梯度。考虑了这个梯度后的计算,才会更接近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负载的突然变化,梯度也在变化............

网友:
642093071大侠

你说得对,确实是我疏忽了,只考虑了一头。
1.你不用考虑温度场的影响。我刚大概粗算了一下,温差对游隙影响很小。即使是轴承计算的软件,也是假设轴和内圈温度一样,外圈和轴承座温度一样的。
2.你前面说起过轴上开了油槽,能仔细说说么?

网友:
1(温差对游隙影响很小。即使是轴承计算的软件,也是假设轴和内圈温度一样,外圈和轴承座温度一样的),假设一样,只是粗略估算。详细计算还得自己积累了。
2.(你前面说起过轴上开了油槽,能仔细说说么?),轴承安装三种典型方法:压力、温差、油压。油压法各大轴承公司都有手动高压泵配套,你可以参考一下。在轴和轴承内圈通高压油,减小了正压力和摩擦系数,也就减少了阻力。用了一下,确实明显。

网友:
642093071大侠

1.你既然开了高压油槽,那拆卸就简单了,也不用考虑滚动体受力了。
2.还有一种方案,能省点事,但要牺牲一点轴承的寿命。把右边轴承与内圈的配合改成过渡配合。

网友:
(把右边轴承与内圈的配合改成过渡配合),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向你请教过,过渡配合会不会跑内圈啊。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当然会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牺牲轴承的寿命为代价。
各种方案优缺点都给你列出来,由设计者通盘考虑,有所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当然会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牺牲轴承的寿命为代价。

当然会跑?真实艺高人胆大啊。跑内圈在设计上是允许的?在工艺上不采取措施?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1.说了只是一种方案,优缺点都给你摆出来,由你来定。
2.如果你的设计还处在样机阶段,想赶时间测试,要经常调整游隙,这种方案还是可以采用的,方便、快捷、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2093071大侠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里设计不急着试,主要是找设计依据,看有哪些理论根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