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片中的马达是什么型号,哪家的。

楼主(2011-01-06):
Atlas Copco 履带式全液压露天钻机 ROC L6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有机会看看标牌,是维修还是仿制?维修就麻烦了,仿制的话旧没有必要搞成完全一样的了。

楼主:
呵呵,国内有家钻机厂家要仿照生产此款钻机,想了解一下采用的具体液压元件。

网友(2011-02-21):
根据压力流量重新选一个吧,注意马达的轴伸与止口,在国内现在基本都可以配得到的。

网友:
一定要原厂的吗
找个国内的也可的

网友:
.........LZ你最起码 给个近照啊,这么远光看外形谁能说得出来

网友(2011-03-28):
这个以前有看过,但是忘记了。不过,阿特拉斯现在的L6不是用这种方式作为杆库的旋转装置了。现在直接用摆动油缸。

楼主:
摆动油缸我知道,用了3个美国HELAC公司L10-5.5型号的摆动油缸。附件是08年宝马展atlas展示的多功能钻机用的摆动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