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扫毛刺装置,请教

楼主(2011-01-0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情况呢:粉末冶金行业中有一种产品叫做铁氧体磁芯,它是通过压机将金属粉末压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再烧结,磨削出最终产品。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半成品在压机出来之后,由于上冲、下冲和阴模(就好像是凹模和凸模)之间的配合不好而在表面产生毛刺,要马上扫掉这些毛刺,不然在生产过程中和产品的物理性能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人工用毛刷扫掉毛刺,再翻过来扫第二个面,这样太不自动化了,而且在翻和扫的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原因,会造成产品表面有划痕、被刮伤严重影响产品外观,而且人手操作太慢了,现在就是想设计一个自动扫毛刺装置,本来我的想法是只做一个自动翻转装置,等产品扫完一个面后自动扫第二个面,现在好像又觉得采用立式或者比较好,但是设计一个立式的扫毛刺装置,我没什么头绪,所以,求助一下类似的装置或机构,好让自己找灵感。请各位提议提议!谢谢!

网友:
烧结前的话,强度还是有点问题,不好装夹,就是做成自动化设备了。也有可能会产生很高的不良品啊

楼主:
是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还只是实验阶段。

网友:
能否通过修正模具来消除毛刺呢?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自动化设备,是韩国的企业,他们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他们基本是分两步,半成品跟成品分别进行一次。

网友:
半成品去毛刺的时候是在工件输送的过程中进行的,成品是烧结后是在去毛刺机里进行的,国内的生产厂家很多。

网友:
找个打磨抛光的视频瞧一下,没什么难的

网友:
我看过东莞飞磁的生产线,就是楼主说的整套设备,时间久远,忘记了,只记得大概流程,很遗憾

网友:
产生的毛刺是否有磁性?如果没有或者很小的话是否可以采用工业吸尘机的方式将产生的毛刺吸走,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在钻孔的过程中需要将产生的废屑吸走,我们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效果很好。

楼主:
有一点点磁性,要吸的话是可以的。你说的工业吸尘器是怎样的呢?给个型号我行吗?好让我上网了解一下,或者,你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给我吗?我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难得你见过啊,不过又不记得。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想在输送的过程中实现这个动作。你见过韩国的啊,那你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或网页吗?好让我摸索!谢谢!

网友(点评):
电化学去毛刺机床,高压水刀去毛刺,磁 力去毛刺机床等,提供多方案去毛刺设备 www.ufofa.cn/13929216792

网友:
去毛刺好像有先进行冷冻的工艺的!

网友:
提高模具精度压制胚体无毛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既然知道出现毛刺的原因,也知道解决的方向,就应该在这个环节去解决。你目前的做法是用一个方法弥补前面的错误,而不是直接解决前面的错误,这么做会让你的成本不断攀升,还会降低产品质量。

网友:
资料跟网页倒是没有,这个装置我只是看见过。他们的做法是在输送带的两侧有毛刷,毛刷是旋转的。工件从旋转的毛刷中间穿过,有需要翻转的在中间有翻转机构,很灵巧。经过这个过程后他们的工件是自动进入一套自动摆放的过程。另外我个人感觉在模具设计及制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要产生毛刺,即使产生也把毛刺边放在易清理的部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他的产品是不是平着放的呢?还是竖着放呢?我之前做过一个翻转机构,可是失败了。所以才想改过一种相反,竖着放,同时扫两个面。还有,毛刺是避免不了的,前人已经用试过了,这一步是必然的动作。谢谢!

网友:
你做的工件形状是什么样子的,有图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产品的外观!

网友C(2011-07-05):
您好。。。我公司生产这样的设备。。。有需要请联系13951057485

楼主(2011-09-14):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公司生产这样的设备。。。有需要请联系13951057485

你好,能留一下贵司的网站地址吗?我先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公司生产这样的设备。。。有需要请联系13951057485

同求网站,和装置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