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扫毛刺装置

楼主(2011-01-0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情况呢:粉末冶金行业中有一种产品叫做铁氧体磁芯,它是通过压机将金属粉末压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再烧结,磨削出最终产品。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半成品在压机出来之后,由于上冲、下冲和阴模(就好像是凹模和凸模)之间的配合不好而在表面产生毛刺,要马上扫掉这些毛刺,不然在生产过程中和产品的物理性能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人工用毛刷扫掉毛刺,再翻过来扫第二个面,这样太不自动化了,而且在翻和扫的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原因,会造成产品表面有划痕、被刮伤严重影响产品外观,而且人手操作太慢了,现在就是想设计一个自动扫毛刺装置,本来我的想法是只做一个自动翻转装置,等产品扫完一个面后自动扫第二个面,现在好像又觉得采用立式或者比较好,但是设计一个立式的扫毛刺装置,我没什么头绪,所以,求助一下类似的装置或机构,好让自己找灵感。请各位提议提议!谢谢!

网友:
立式的自动扫毛刺装置,应该是中间有一根旋转的轴,带动毛刷进行清扫,问题不是太难。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找到模具配合不到位的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过了,效果不明显,由于是粉末状,多多少少也会有毛刺的,这一步是省不了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厂里预算多少钱来做这样一个去毛刺装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问这个干嘛呢?现在这个是我的分内事!你想咨询价格然后帮我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你做???  说实话  小弟现在还没这个实力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你问价钱了,就问一下啊!哈哈

网友:
LZ用过手动倒角机没?和哪原理差不多,把刀片换成刷子,前面一个轴承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见过啊!而且我的产品硬度不高,恐怕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类似那种结构,就像是平时用的手电钻,上面装一个扫毛刺的,再顶端装一个定位用的轴承轮子(可以避免伤到你的工件)就可以了

网友:
毛刺这个东西的确不好说,机器也不能知道那个度,人工可以看到毛刺去了程度,还是人工可靠呀!

网友:
做一个冲模用小冲床或者手动压力机放料压一下边就好了

网友:
有一种震动盘专门去毛刺的

网友(2011-02-06):
不知局部的气体能不能吹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于我这种情况,应该不行!

网友:
铁氧体磁铁我了解不多,根据楼主的说法如果产品是圆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如图的东西,两刀片的高度小于产品半径,距离刚刚等于产品长度,然后只要在槽里滚动一产品周长的距离,毛刺就被刀片削掉了。(因为刚刚压出来的产品不硬)

楼主(2011-03-09):
回复 网友E:

谢谢,不过我的产品形状是长方体,而且不只是圆形的。附件图片就是我的产品的外观,除了要扫六个面外,还要特别扫掉加绿色线的部分,因为那里是毛刺的主要产生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