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标注公差只能都是正公差?

楼主(2011-01-06):
我在SW图纸中标注公差是,下公差只能标注+公差,如果是 -公差,系统就显示输入的数据要比0.000001大才可以确认。郁闷中!是什么地方错误了。

网友:
不会啊,是不是公差没选对,贴个图出来看看你是怎么标的。

网友:
你先选个对称公差,再写入就好了

网友:
不会,你选择错了!!!!!!!!!!!!!!

网友:
正负公差,对称公差,什么公差都能标

网友:
楼主要看仔细了哦  应该是正负公差都有的

网友(2011-02-16):
一般常用        双边公差

网友(2011-03-19):
应该是你没选择对................

网友(2011-10-06):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有时选双边公差可以改,有时就不行,重启后有时又能标注,不知为何?

网友A:
此时我选的是双边公差,但无法更改为负公差。老是提示输入大于0.0001的数!不知为何?

网友:
具体这个例子,应该用对称公差。即±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时我选的是双边公差,但无法更改为负公差。老是提示输入大于0.0001的数!不知为何?

选双边公差,在下边的+选项后面填写--**就行呀,要填一个负号

网友:
可以,你在公差里选择双边,正公差前加—号就好,出来就是你要求的

网友:
重启一下,就解决,可能是你的图有些尺寸不合适

网友:
在负公差的框里不需要加“—”号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不太稳定吧,千奇百怪的一些小问题,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遇到个问题就是草图线型加粗后,不显示粗的,还是显示细的,以前我的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请知道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2-03-3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启下sw就好了,好多莫名奇妙的小问题都是这样解决滴...

网友:
将前面的正好改为负号,试一下。

网友:
呵呵,类似的问题还真是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2012-10-05):
选择双边公差在+号那个公差里输入“-”号后再输入公差就是两个负的公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