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机床上面检查加工好的孔的圆度?

楼主(2011-01-06):
加工好的工件拆下来以后,检查孔的圆度总是超差,想分析超差的原因.是刀具还是夹具?

所以想在加工好孔,没有拆下来的时候,测量一下孔的圆度,如果超差了可能是刀具或是加工工艺出了问题.

如果没有超差,可能是夹具出了问题.

但是怎么在机床上面准确的测量出加工好的孔的圆度?

网友:
圆度?游标卡尺不行吗?

网友:
千分表应该可以啊 。

网友:
可以用内径百分表。可以精确的测量圆度。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所夹得待加工件是否夹正,其次再用内径百分表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用气动量仪可以测量出来。

楼主:
要方便用在机床上面检查的工具

网友:
用一块带磁铁座的百分表测量,将表座吸附在刀架上,表的探头接触内圆后归零,主轴点动旋转,就可测出孔的圆度误差了。

网友(点评):
不过最好用千分表

网友:
想的这么复杂干嘛
用百分表一打,OK
圆度不够通常是装夹变形引起的
偶尔有的是热变形
解决办法是先粗车留一定的余量拿下来重新装夹上再精车

网友:
如果是主轴的问题,用百分表能打出来?应该用量内径的百分表或者千分表,多测几个点。

网友:
用杠杆式千分表找到中心后,打表是最直观了

网友:
用塞规最准确了 建议试一下

楼主:
圆度超差 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些原因产生的.?我一直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