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具枪的塑料子弹怎么生产

楼主(2011-01-06):
玩具枪的塑料子弹怎么生产,那种球形的,主要是成型工艺

网友:
看用什么材料,基本来说的话注塑就可以了吧

网友:
BB弹 应该不是注塑的吧。。似乎有更便宜的方法。毕竟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
等待高人来回答。。。。。。。。。。。。。。。。

网友:
可以用高温溶解后,在一定高度下倾倒到冷却水中,像下冰雹似的。随便说说,不知能否成功。另外可以模仿一下玻璃球的做法,玻璃水往下流,冷却到一定程度,然后切断成小段,落到两条转向及螺纹相反的螺杆,螺杆斜着放。在两螺杆的转动下,玻璃像做汤丸似一个个出来。

网友(2011-06-19):
只能是注塑,一次就出一盘,N个

网友(2014-02-04):
挤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