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于模具成型的螺旋锥齿轮副

楼主(2011-01-06):
    弧齿和摆线锥齿轮,因齿线不是等距的,特别是小轮模腔,无法用电级螺旋加工。
    曾见一论文,探讨格里森小轮的出模问题。结论是出模时虽有干涉,而量很小,可以硬挤,克服掉少量弹性变形后,即可脱出。但是,模腔怎样做出来呢?较大模数的模腔,或许可以用5轴以上CNC掏出齿形来,但毕竟应用范围有限。
    要感谢
along2004386两次提醒,让我鼓足气力,终于在2010年底完成了有着广阔应用前景的专用于模具成型的螺旋锥齿轮副
    简介如下:

先按照可以出模的原理,建立等距螺旋锥齿小轮

计算得到与小轮共轭的大轮空间齿形线

根据足够多的空间齿形线,得出大轮基本3D模型

检查线啮合精度(此模型能达到0.000001mm数量级)

齿向、齿形修形后的啮合痕迹检查

做出工作零件造型

验证小轮的出模干涉

完成造型

2010春,准备推广此新型螺旋锥齿轮副。应用范围:粉末、注塑、锻造、摆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弧齿和摆线锥齿轮,因齿线不是等距的,特别是小轮模腔,无法用电级螺旋加工。
    曾见一论文,探讨格 ...

   很敬佩兄台的钻研精神,研究的时候多往0度螺旋齿的方向想,极度需要小型螺旋伞齿轮的行业,通常需要用到这些小型螺旋伞齿的领域,其变速机构都是所料制造难以承受其轴向推力,轴向推力使大小伞齿之间的间隙变的不可控。

网友B:
赞赏楼主在螺伞的模塑工艺实践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
不过,采用此类工艺制作的螺伞,一般不会用于大的动力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敬佩兄台的钻研精神,研究的时候多往0度螺旋齿的方向想,极度需要小型螺旋伞齿轮的行业,通常需要用 ...

谢追风大虾鼓励。

小型螺旋锥齿轮,在电动工具和电动缝纫机行业,用的量相当大的。
形如下图的0°弧齿螺旋锥齿,只能部分消除轴向力,况螺旋锥齿轮啮合区受安装位置影响很大,所以啮合状态不单是一个消除轴向力的问题。何况0°弧齿的加工复杂程度,与一般弧齿锥齿轮无异,加工成本上似无优势可言。

就大面积推广而言,工艺水平所促成的价性比是第一要素。
就像下图所示的弧齿圆柱齿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优势所在,但加工水平不到一定高度,料难以推广。

除非达到这样的加工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赏楼主在螺伞的模塑工艺实践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
不过,采用此类工艺制作的螺伞,一般不会用于大的动 ...

谢谢!
锻造直锥齿轮,已经用到汽车差速器中。动力不能说不大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不知为何,在车桥的差速器中 没见到过用螺伞做差速轮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80秒内,切削了45个齿槽,效率非常之高,而且还是干切削。不过,并未见到切削过程中有展成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不知为何,在车桥的差速器中 没见到过用螺伞做差速轮的。

1. 差速器有正反转,而螺伞小轮在一定转向受向心的力,会造成间隙变小甚至挤死。而差速器空间有限,向心的限制很麻烦也很费成本。
2. 差速器中,一般状态下齿轮啮合的相对转速差很小,直伞就够用了,用不着使用螺伞。
3. 不过高级轿车中也有新型差速器的如:
托森差速器

1-差速器壳;2-直齿轮轴;3-半轴;4-直齿轮;5-主减速器从动齿轮;6-蜗轮;7-蜗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80秒内,切削了45个齿槽,效率非常之高,而且还是干切削。不过,并未见到切削过程中有 ...

为提高加工效率,大轮用成型法。小轮变性修正。

网友C:
视频里面最后得倒毛刺也非常帅啊,如果没看错的话,居然是展成或者说共轭运动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面最后得倒毛刺也非常帅啊,如果没看错的话,居然是展成或者说共轭运动干出来的

扫毛刺应该是共轭运动干出来的。

网友:
就是没看清左侧那把去毛刺刀具的形状和运动。

楼主:
锻造直锥齿轮应用于沙滩车(台湾)http://140.123.124.114/research/01/02.htm

锻造齿轮的现实应用。

楼主:
形面精度检查,是在未进行齿向和齿形修行、在任一球剖面进行的。模拟啮合,检查齿形线的啮合点处距离,就可以判断模型精度。下图为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形面精度检查,是在未进行齿向和齿形修行、在任一球剖面进行的。模拟啮合,检查齿形线的啮合点处距离,就可 ...

   目成兄弟有没有兴趣接一下我的齿轮加工?或者给出个实际有效的加工方案也行,我大概一年用十万八万副大小伞齿,一直到现在穷我一年半载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加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成兄弟有没有兴趣接一下我的齿轮加工?或者给出个实际有效的加工方案也行,我大概一年用十万八万副大 ...

把图纸或3D模型发给我,我先优化造型,然后找一家厂试试。

网友D:
Lz在螺旋齿轮方面的造诣令人钦佩,希望Lz再接再厉。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Lz。
1 啮合动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可以把啮合线很清楚地表示出来。
2 锻造齿轮的精度一般可达到什么水平呢(与切削、磨削方法相比而言)?目前哪些行业应用锻造齿轮多一些?
3 采用锻造加工齿轮,一个模具一般只有一个工序,要想在同一模具中实现多道工序应该很困难?如果一种齿轮有多个工序,同时又想减少模具数量,Lz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点子没有?

楼主:
安装误差对啮合产生的影响,也是在修形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当大小轮都向球心移动0.1mm时,啮合痕迹如下图示:

当大小轮都远离球心移动0.1mm时,啮合痕迹如下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螺旋齿轮方面的造诣令人钦佩,希望Lz再接再厉。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Lz。
1 啮合动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可以把啮合线很清楚地表示出来。
2 锻造齿轮的精度一般可达到什么水平呢(与切削、磨削方法相比而言)?目前哪些行业应用锻造齿轮多一些?
3 采用锻造加工齿轮,一个模具一般只有一个工序,要想在同一模具中实现多道工序应该很困难?如果一种齿轮有多个工序,同时又想减少模具数量,Lz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点子没有?

刘景亚您好!
不客气,只是在一段时间里对此关注多些。
1. UG做的。
2. 锻造的平均水平,要比切削的低。但水平高的厂家,也能做得非常好的。其实,以锻造后的齿形面为基准来加工齿轮定位面的夹具水准,是精度的关键。这方面,许多厂家这两年有了长足进步。一旦掌握好了,锻造齿轮也有着重复精度一致性很好的优势。
3. 这个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期待在实践摸索中锻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尝试,如先用滚轧的方法基本成型,再锻压整形。还在试验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螺旋齿轮方面的造诣令人钦佩,希望Lz再接再厉。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L ...

感谢目成大侠的回复。
至于第三点,我前几天看资料,现在日本有一种“板锻造”技术,结合了冷锻和钣金加工的优势,可以制造多工序的复杂齿形。我觉得Lz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目成大侠的回复。
至于第三点,我前几天看资料,现在日本有一种“板锻造”技术,结合了冷锻和钣金加 ...

谢谢推荐!
您能传给我一点儿介绍资料吗?
woodee4002@163.com
如果资料大可传woodee4002@qq.com

网友:
通过“板锻造”成型摆线齿轮,EV减速器成本降至1/10(上)
作为电动汽车(EV)新的驱动动力源,置于车轮内侧的轮内马达被寄予了厚望。面向这种马达用途,日本Syvec Corporation(总部:长野县盐尻市)开发出了低成本小型摆线(Cycloid)减速器。

  成就此次开发的,是一种被称为“板锻造”的加工技术。借助该技术,仅用冲压机就能高精度地制造出摆线齿轮。目前只有该公司能够加工用于驱动系统减速器的那种既大又厚的齿轮。将目前只能通过切削方式制造、因而成本较高的这种齿轮改为板锻造方式后,加工成本可降至以往的1/10。不仅是摆线齿轮,对于为了降低成本而希望将切削件改为冲压件的需求,板锻造方式也能予以满足。

比行星齿轮机构更小

  像它的名字一样,摆线减速器由齿形呈摆线形*1的摆线齿轮啮合而成(图1、2)。如果与普通渐开线(Involute)齿轮对比的话,摆线齿轮由于齿面间的滑移量恒定、摩擦损耗较小,因而减速效果较好。由于齿跟的宽度可以加宽,因此,强度及刚性较高,传导扭矩较佳。所以可加大减速比。而且,由于构造简单,因此,部件的个数较少。

图1 摆线减速器的内部构造
通过齿形呈摆线形的摆线齿轮“输出齿轮”“二级齿轮”“内齿轮”相互啮合来进行减速。其中,输出齿轮及二级齿轮这两者以板锻造方式成型。另外,内齿轮隐藏在二级齿轮的背面(壳体中),看不到。

图2 摆线减速器
面向电动汽车上配备的轮内马达用途开发而成。减速比为1/18.9。最高输入转速为1万5000rpm,最大输出扭矩为250N·m。

       由于具有上述这些特点,摆线减速器能够造得比现有的行星齿轮机构更小更轻。如果与相同减速比的行星齿轮机构相比,厚度可降至一半,重量及部件个数可减少到1/2以下。正好适用于必需延长平均每次充电的行驶距离(一次充电的续航距离)、并且提高部件布局自由度的电动汽车的需求。还可充分满足需求依然强烈的发动机车及混合动力车的小型及轻量化。
      摆线减速器及摆线齿轮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小型的摆线减速器及摆线齿轮已在机械式钟表等领域得到广泛采用。但是,在需要较大的减速器及齿轮的汽车领域,采用先例却极其稀少。最大的理由是因为成本较高。
  与渐开线齿轮不同,作为汽车部件使用的摆线齿轮的专用机床及刀具目前尚未普及。因此,此前是利用通用机床等对钢材进行切削,然后加工而成的。这种方法“需要5道工序,1个摆线齿轮(同下面提到的“二级齿轮”)的加工要花5个小时”(日本Syvec Corporation的Value Technology研究所研究员长田直树)。其结果是,加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导致摆线齿轮在汽车领域受到冷遇。

冷锻与板金加工的融合

  摆线齿轮的高成本壁垒,被日本Syvec Corporation的冲压加工技术突破了。该公司用1台冲压机和1个模具(顺序模具)成功地加工出了摆线齿轮。如果能够实现量产化的话,则可以3~4秒1个的工件生产时间来制造摆线齿轮。该公司称,由此可使加工成本降低到切削件的1/10 。*2

  制造摆线齿轮的冲压加工技术,是日本Syvec称为“冷锻顺序冲压”的板锻造技术。用装在冲压机上的顺序模具对板状工件(卷材)进行冷锻,使之成型,这也是“冷锻顺序冲压”名称的由来。

  板锻造是将冷锻以及板金加工两种技术融合而成的加工方法(图3)。两种加工法的长处及短处正好不同。冷锻能够成型厚壁的部件,但由于与板金加工所采用的顺序模具不同,不能在1个模具中嵌入多个工序,因此,难以完成复杂形状部件的成型。而板金加工虽然擅长加工复杂的形状,但却只能成型壁厚较薄的部件。板锻造是只从中吸取双方的长处开发出来的的技术。也就是说,板锻造能够成型复杂形状的厚壁部件。

图3 板锻造的特点

  图4以具有齿轮形状的样品部件为例,展示了进行板锻造加工的工件在顺序模具中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工序为17道。最初的6道工序进行修整(Trimming),在随后的8道冷锻工序中,前4道工序完成齿轮成型,后4道工序进行孔穴加工。最后,通过3道工序来切除余料,将成型的部件从卷材上切割下来即大功告成。为了保守技术秘密,摆线齿轮的顺序模具没有对外公布,但该公司称,工序数约为20道,加工步骤与该样品部件没有太大差别。

图4 展示板锻造加工步骤的工件(样品部件)框架
(a)为全部工序。可以看出,在顺序模具中经过17个工序后成型。(b)为修整工序。切掉不要的部分。(c)为冷锻工序。齿轮成型。(d)仍为冷锻工序。加工各种孔穴。(e)为裁切工序。切下成型的部件。

图5加工好的零件

(记者:近冈 裕)

*1 摆线 沿直线滚动的圆的圆周上的1点所绘出的轨迹。
*2 以板锻造方式形成摆线齿轮之后,再进行热处理。这个工序与切削件没有不同。因此,本文所述成本为机械加工的成本。

网友(点评):
谢谢费心力的热心推介!

网友:
通过“板锻造”成型摆线齿轮,EV减速器成本降至1/10

实现残余应力影响较小的工序设计

  要想通过板锻造方式使既大又厚的部件如此高精度地成型,就必须对大型的顺序模具进行高精度加工。通常,模具越小要求的精度越高,越大则精度要求则相对较低。例如,由于小的电子部件等要求进行微细加工,因此,模具也要求具有较高的精度,但大型部件则不会要求那么高。但是,这种不太高的精度则制造不出需要较高加工精度的、可以板锻造方式成型既大又厚的摆线齿轮的顺序模具。

  日本Syvec在大型顺序模具上实现了与小型顺序模具相同的加工精度(图6)。可在相同的精度下加工全长为300~2500mm的顺序模具。为了做到这一点,该公司导入了高精度机床。虽然这些大都是昂贵的设备,但“不导入的话,就无法在竞争力上拉开差距”(日本Syvec的长田)。该公司一方面量产客户订购的部件,另一方面有半数员工长年开发着眼于数年后的新加工技术,导入昂贵但性能较高的设备,也有对未来进行投资的意思。

图6 板锻造所采用的顺序模具
日本Syvec Corporation可以相同的精度加工从全长为300mm的小型产品到2500mm的大型产品的顺序模具。

  日本Syvec导入的高精度机床有两种。一种是市售机床中加工精度为最高水平的产品。例如,在用于模具盘(Die Plate)等板材类加工的线切割放电加工机方面,该公司选择了可以以1.5μm的形状精度高精度加工工件的产品。

  另一种是与机床厂商联手开发的特殊性能的机床。例如,与安田工业联手开发出了用于定位模具板材的模架(Die Set)加工的3轴控制加工中心(MC)(图7)。该产品将相距2000mm加工出的2个孔的距离误差(间距精度)缩小到了3μm。该公司称,市售的3轴MC的间距精度较之要大数倍。

图7 与机床厂商联手开发的3轴控制MC
加工模架。相距2000mm的2个孔穴的距离误差(间距精度)仅为3μm。

  另外,该公司还与冲压机厂商联手开发出了加压力为6000kN(约600t)的伺服冲压机(图8)。分别与日本网野(Amino,总部:静冈县富士宫市)联手开发出了2台伺服冲压机,与日本上泷精机(Kohtaki Precision Machine,总部:静冈县长泉町)联手开发出了1台伺服冲压机。

图8 与冲压机厂商(日本网野)联手开发的伺服冲压机
(a)为机身。加压力高达6000kN。在通过提高上下移动的滑板的刚性以减小变形等方面下了工夫。(b)为向机身供给卷材的滚轮送料器(Roll Feeder)。即使卷材的板厚为11mm,仍可利用该冲压机进行量产。

       进行板锻造时,由于要在顺序模具中进行冷锻,因而会产生较大的局部荷重,如果采用普通的冲压机,上下移动的滑板有时会出现翘曲并产生变形。这种情况下,冲头会倾斜进入,与其他模具部件碰撞,从而产生摩耗或者缺损。这是因为,由于是高精度的模具,所以冲头与孔穴之间的间隙极小。这样一来,不仅工件的加工精度会下降,还有可能产生飞边。

  此次联手开发的伺服冲压机不仅可设定灵活的运动曲线(Motion Curve),而且还提高了上下移动的滑板的刚性,减小了变形。这样一来,由于冲头几乎沿垂直方向上下移动,便没有了加工精度变差以及飞边发生的担心。(

冲头的形状精度为1.5μm

  冲头的加工采用了日本天田(Amada)造的“图形化轮廓磨床”(图9)。这种磨床配备了用CCD摄像头在线测定磨削过程中的工件、并进行自动补偿的系统。如果在磨削过程中砂轮出现摩耗,则会产生磨削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工件不会形成想要的形状。对此,这种磨床通过增加砂轮的越程来补偿摩耗,从而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

图9 可高精度加工冲头的轮廓(仿形)磨床
(a)为外观。不仅具备在加工过程中通过CCD摄像头监测工件的磨削程度、并进行补偿的功能,还预设了旨在提高精度的多种设定。可加工形状精度为1.5μm、表面粗度为Rz0.2μm的冲头。(b)为设置在机身旁边的机器人。负责换装适合磨削的砂轮。由此,从冲头的粗磨到精磨可一气呵成。

       以这种轮廓磨床为原型,日本Syvec将其改造成了更高精度的机型。首先,配备了分解能为10nm的标尺,从而提高了工作台的X/Y/Z轴导轨面的精度,可进行微细定位。然后,将为防止与冲头相干扰而设置的砂轮座的后角固定下来,使砂轮的角度保持恒定。另外,追加了主轴(Spindle)的输出功率可变功能,从而可控制主轴的输出功率。

  该公司之所以如此改动性能指标,是为了从坯料开始一气呵成地切削完成成品冲头。由设置在机身旁边的机器人负责更换砂轮,用1台这种轮廓磨床完成从粗磨到精磨的工序。通过精磨加工,可将冲头的表面加工成镜面。由此,形状精度为1.5μm、表面粗度为Rz0.2μm的冲头制造完成。

  一般情况下,用线切割放电加工机将坯料切割成适当的大小及形状之后,再用磨床进行加工。但是,由于无法实现镜面加工,因而磨削后还要由操作员进行研磨加工 *5。与此不同,由于该公司的轮廓磨床可省去人工研磨加工的工序,因而可不分昼夜地加工冲头。

*5 研磨加工:在研磨平板与工件之间填入磨料(研磨剂),将两者压紧并使其相对运动,借此对工件表面进行微细研磨的方法。同时使用磨料及研磨液的称为湿式研磨,不使用研磨液的称为干式研磨。

实现残余应力影响较小的工序设计

  要想高精度地成型既大又厚的摆线齿轮,完美控制材料的移动(塑性流动)的工序设计也很重要。在冷锻过程中,当冲头向工件加压时,材料会变形,变成与冲头形状相似的形状。然而,提起冲头后,残余应力有时会导致工件收缩或者扩张(变大)。这样一来,摆线齿轮的形状便会破坏。

       为了防止这一问题,该公司充分利用了CAE。对冷锻时如何保证材料顺畅流动进行了分析,实现了可能减小残余应力所导致的尺寸变化的工序设计(图10)。这种CAE分析可针对冲压机的压力,模拟工件上产生的表面压力、残余应力以及裂纹等。该公司称,当存在多个选项而不知如何选择时,便利用CAE分析来确认最可行的方向。不过,由于CAE分析并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模拟后还要试制模具,实际确认是否实现了所期望的工序设计。

图10 二级齿轮的内齿轮部分的CAE分析
对冷锻时材料是否顺畅流动进行分析。可模拟表面压力、残余应力及裂纹等。

  摆线齿轮用冲压机进行加工之后,还要进行淬火。由于这种热处理会导致材料收缩或者膨胀,因此,这样会使得摆线齿轮的尺寸发生变化。为此,该公司在工序设计中还考虑了热处理变形问题,保证了摆线齿轮的加工精度。(记者:近冈 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害怕伏枥大侠的介绍和推介!
明白了板锻造实质上是厚板机进模,靠连续不断的速率成型来降低成本的。
但是,这对模腔材料、机床精度、模具精度以及产品材料的处理状态,恐有严格的要求,非资金雄厚、合作机制良好而能成事。
大约10年前,看到资料介绍,日本完成20mm厚度零件的板料精密冲裁。看得出他们是花了大量精力和资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间距精度仅为3μm,确实高!

网友:
网上目前找到有关“板锻造”的链接:
http://club.battery.com.cn/thread-85721-1-1.html
http://china.nikkeibp.com.cn/new ... p;print=1&page=
http://techon.nikkeibp.co.jp/article/HONSHI/20100825/185189/

网友F:
请问那个出模干涉的模具如何生产??我在找生产这种模具的方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害怕伏枥大侠的介绍和推介!

我说的资料正是害怕伏枥大侠给出的资料,这个是日经杂志2010年9月份刊出的报道,应该是最新的动态了。
日本预计2011年春季批量生产。
目成大侠理解的也很到位。
这种技术对加工模具的加床、材料等要求都非常高,涉及到一个很庞大的产业链。
像这类技术,原理一般比较简单,但要具体实现就靠点点滴滴扎实的技术积累。所以这种技术也很难被山寨。
另外现在EV(电动汽车)、HEV(混合动力车)、FCV(燃料汽车)这些都是汽车行业的热点和趋势,也希望各位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大展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出模干涉的模具如何生产??我在找生产这种模具的方法,感谢

4轴CNC加工出电极,然后电火花做模腔就是了。
您是冷挤(镦)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EV(电动汽车)、HEV(混合动力车)、FCV(燃料汽车),对齿轮传动都有哪些新要求?

网友:
“板锻造”实际上就是厚板精冲和冷挤压成形的复合,国内一般叫做“复动成形”,它所作的齿形为盲台阶的直齿,对于楼主的齿形无法脱模。这种成形技术对于板料原材料、模具材料和压床精度以及模具制造技术要求都极高。国内差得不是一丁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目前的一些模具问题,但大模具就有点麻烦了,电极可以用电脑锣做出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是更准确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目前的一些模具问题,但大模具就有点麻烦了,电极可以用电脑 ...

“大模具就麻烦了”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用电脑锣加工。小轮用4轴,大轮用3轴即可。

楼主:
跟不少朋友聊Q,发现很多人还不是太明白,螺伞小轮的模腔为何难加工?
如下图示:大端只有Φ18,小端齿顶圆角半径仅R0.13mm左右,即便用5轴以上的CNC也是加工不了的。
只能先做电极,电火花做模腔。

楼主:
小轮齿形修形后,仍然需要保持等距和不干涉的特性。

网友:
开眼了,专家、高手都在这里

楼主:
螺旋内齿轮副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高手 你那齿轮啮合,看到啮合线的是用什么软件做出的?用SW能做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UG做的。
SW没用过。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叹为观止

网友G:
高手 呀,能说说怎么才能做到的步骤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 呀,能说说怎么才能做到的步骤吗, 谢谢

哈,一言难尽!
俺断断续续做了两年,等角螺伞、弧齿螺伞、摆线螺伞基本都搞清楚之后,才做出等距螺伞的。

网友H:
请问楼主是否可以应用到高速、频繁启动、动力较大的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否可以应用到高速、频繁启动、动力较大的系统中?

锻造齿轮,从金属流线的切断与否上讲,强度应该高于切削加工齿轮。
汽车差速器中的锥齿轮,现已经应用锻造齿轮。
关键是锻造工艺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 呀,几年就搞定了这么多的齿轮的,能说说用UG做出有啮合线的动态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让啮合齿面干涉0.005左右,仿真啮合,观察;两个齿轮分别设定一定的材料,输出视频或GIF动画。

网友:
谢谢,谢谢 那齿轮的齿面要画的是标准的渐开线的吧,我用SW库中的齿轮的面是圆弧的,要是下载个插件画的是不 是标准的渐开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齿线的基础,是准确的球面渐开线。只有这样才能在现有流行3D软件中作出精度在0.000001数量级的模型。
当然在此基础上还要修形。

网友(2014-04-19):
引用 楼主:
跟不少朋友聊Q,发现很多人还不是太明白,螺伞小轮的模腔为何难加工?
如下图示:大端只有Φ18,小端齿顶圆 ...

请问,电极做出来后,怎么可以放电加工成你图片里的样子?电极要旋转着去放电吗?这个也不怎么可能吧,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