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孔磨故障

楼主(2011-01-06):
   大家好,我们单位的数控内孔磨,在加工有单键的工件时,经常出现单键附近椭圆,请问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
先磨再拉键槽 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火后磨内孔

网友:
椭圆有多大 内孔是多少  是齿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齿轮内孔,内径40

网友:
我单位的齿轮都是齿面中频淬火  磨齿机加工 最后再拉槽  大小齿轮 底速齿轮都是这个工艺 高速齿轮 拉键槽部位涂防渗碳剂 再渗碳 是小日本的工艺流程   还有我建议如果是数控的可以分粗精磨 应该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