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1-01-06):
选用什么刀具比较合适?  槽刀还是上圆刀片的外圆车刀?

请看图片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两把刀加工,一把槽刀,一把修槽底的外圆的刀,因为槽刀加工完经常有震刀痕的

网友:
数控车床的话用两把刀
一把外圆刀一把割槽刀
先把两个R25用割槽刀车出来再用外圆刀车

网友:
直接用园刀片,不用接刀,选大点的,这样快

网友:
对,用圆刀片比较合适

网友:
用圆刀片走槽及槽底倒圆一把成

网友(2011-03-19):
用圆片到比较合适

网友:
这要看批量和加工的机床了,数控车床的话可以先割槽后车出,量大的话可以定做装R25的圆刀片的刀把直接车出。

网友:
建议两把刀。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