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们俗称的“白铁皮”对应的是哪种牌号的材料??

楼主(2011-01-06):
今天折个零件用到了白铁皮,人家问我具体是哪种牌号,我一时还真没答上来

网友:
镀锌低碳钢

楼主:
我知道是镀锌低碳钢,但是碰上一个死脑筋的材料商,他说他只认牌号,比如304,316之类......

网友:
回复 网友A:

Q235B

网友:
白铁皮是镀锌板
常见的有德标DX51D  日标SGCC
一般的锌层含量是80克/平米。
楼上的304 316说的不锈钢, Q235B 是热轧板
热轧板的表面一般都是黑色的,怎么会叫白铁皮呢?

网友:
正名为热镀锌薄钢板(GB5066-85)。具体规格与厚度可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或金属材料手册。

网友:
这个真的学习了,以前还只知道叫镀锌板或SGCC。半拉子咧

网友:
我只知道“白铁皮” 0-0

网友:
我也就知道白铁皮,,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