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金钢石铰刀吗?

楼主(2011-01-06):
大家用过金钢石铰刀吗?

网友:
没有用过,但是听说铰削精度高,刀具寿命长。

网友:
没有用过,只用过高速钢和钨钢

网友:
金刚石铰刀是将天然或人造的金刚石细小颗粒,用电镀或烧结工艺牢固结合在刀具机体表面,加工成各种尺寸和任意形状的工具。由于金刚石是自然界中最硬的材料,因此用它可以加工各种高硬度材料的零件。在机械加工中一些精度要求要高,而且材料硬度也很高的,小孔、深孔、锥孔、盲孔是最难加工的,而采用金刚石铰刀,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主要适用于加工:铸铁、硬质合金、碱土、碱金属、玻璃、陶瓷、宝石等。

网友(2011-05-28):
金刚石铰刀在有色金属的高速切削加工已有很多应用,刀具制造与机夹金刚石刀片方法一样,铰刀体为硬质合金,金刚石焊接到刀体上经磨削加工而成。由于需要很高精度的磨削设备(如瑞士依瓦格工具磨床)国内制造厂家较少。还有一种是金刚石珩磨铰刀,它是用镶嵌在刀体上的金刚石条(与金刚石砂轮类似}进行加工的,在汽车发动机制造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