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台OVEN烘箱,实现自动控制功能,紧急求助

楼主(2011-01-07):
老鹰,帮忙啊!急急急【软件采购】

遇到一个问题,老鹰以及各位论友帮我看一下:
现在有3台OVEN烘箱,想用电脑实现它的自动控制功能,需达到同时检测以及数据打印,曲线打印等功能,有知道华东地区,最好是苏州又做这一方面的软件的吗?或者是供应商烘箱厂家也可以?
在此谢谢了!!!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把控制思路列齐了,要详细,把你肯出的银子数列上,人家报给你个设备表,看哪个家伙的公司离你近,说好了,带着系统设备去,估计有几个小时就完了,也没有几个钱,这又有什么着急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么简单的啊,第一,我们不知道他的控制是什么控制?是I/O还是普通的位控?要是I/O的话还好说点,要是位控呢???难道还要进行改造?第二,这款软件适合什么系统,适合什么条件,所作条件能否达到?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大虾,你把我搞糊涂了,玩控制,你必须知道控制什么,你不知道,怎么给你玩,
对空气类的,我可以到150度,2度的误差,对油类的热板可以到1.5度的水平,是随机数,航空材料的水平,但要花大把银子,控制精度到一个水平以后,再上一点精度,投资基本就翻倍,做碳结构我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要是到米国F22的水平,俺肯定是不行,这个还有自知之明,那个典型东西,就只有洛-马或诺-格玩了,哈哈
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估计你的东西不会复杂,你可能只是要很便宜的东西,看论坛上谁有,你买一套就全齐了,谈不上有技术,两码事,

网友:
用labview之类的软件把?
起码还得有数据采集卡之类的东西吧?

咨询NI吧,这个就是贵点

网友:
关键是一个控制思路,达到什么控制水平,准备花多少银子,其它都不重要,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关系,可以玩新的,现有的,必须知道现在是什么,都有什么,信号怎么处理,
什么都没有,就是猜谜,神仙也玩不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午出结果到时候我来更新下。还需要你的帮助哦

网友:
这个简单,找个做过工控的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数据采集很重要。然后VB编个程序就可以了啊,可以事实读取数据再帮你把曲线给画出来。

网友:
一个控制器加一个记录仪,记录打印调节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太复杂,我以前做过方案比较简单,主要是电热丝加热硅油,使用模块读放在油内的热电偶的温度,再用IO模块控制交流继电器控制电热丝通断,用PID,曲线、记录都有的。烘箱的也用过,不过是用的它自己的控制器,只是采集温度。采集过8通信的温度信号在,自己写的VB程序显示温度曲线。
用模块应该比数据采集卡等板卡要简单方便(只用过模块),多个通道可以轮流检测,应该可以达到你说的同时检测。
这个事找个有点经验的人做就行,没必要找公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类似巡检仪+打印机一体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做记录仪的吗?那个地方的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山东诸城,我是用过记录仪的

网友(2011-02-13):
把具体要求写出来,控制些什么,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