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社区文件是PHP格式的请教

楼主(2011-01-07):
最近我在社区下载的文件下载完成后总是php格式的,设置了迅雷下载器,更换了360浏览器结果都是一样。浪费了积分不说也挫伤了上传文件楼主的积极性,所以在此请教哪位有过此经历但是现在解决的社友出来解决一下,我代表广大下载不了的社友谢谢了。

网友:
老鹰: 为何下载都是php文件?请不要使用下载工具,直接点击下载就ok了!
憨老马: 也未必是使用了下载工具,我早期也经常碰到这问题,后来好了,也不知为啥。 (1-6 07:14) 回复 删除 IP: 113.77.5.226
老鹰: 我没有遇到过啊。 (1-6 08:47) 回复 删除 IP: 123.118.3.11
cyzy6388: 不使用下载工具怎么下啊!我都被白扣多少分了,现在好久也不敢下了。 (1-6 08:30) 回复 删除 IP: 180.174.36.70
开心: 有时与浏览器有关,火狐没法下载有些。 (1-6 11:41) 回复 删除 IP: 221.219.112.169
英武殿大学士: 我360也不行 (1-6 17:09) 回复 删除 IP: 60.171.124.66
开心: 我用360下载可以的, (1-6 17:20) 回复 删除 IP: 221.219.112.169
樟斌: 老大以前教了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下载不了。不知问题在那里,现在都不敢试了。。。 (1-6 16:55) 回复 删除 IP: 125.95.182.19
老鹰: 什么问题啊,见鬼了。 (1-6 17:01) 回复 删除 IP: 123.118.3.11
英武殿大学士: 我也是,浪费了很多积分了,现在不干下载了 (1-6 17:09) 回复 删除 IP: 60.171.124.66
wodahua: 我也是遇到这问题了,不管下什么都是PHP文件 (1-6 18:22) 回复 删除 IP: 220.191.180.210
龙腾绝音: 刚试了,还是不行啊!这该怎么办呢? (1-6 21:37) 回复 删除 IP: 58.19.79.177
龙腾绝音: 刚换了opera浏览器试了也还是不行! (1-6 21:42) 回复 删除 IP: 58.19.79.177
老鹰: 用主流浏览器,另外看你是否有权限下载。没权限肯定也不行。 (1-6 22:14) 回复 删除 IP: 123.116.101.180
孤酒: 现在有些下载工具很流氓,点完后直接关联,根本不给你直接下载的机会,我一生气把电脑上的迅雷7卸载了 (1-7 09:18) 回复

网友:
不是一个原因,有时候下载了看不到,但分扣了。

网友:
我被扣了好几次了!
什么也没下载下来 都不敢dow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样子只能卸载迅雷了

网友:
唉,悲哀啊。可是我下载别的还要用到迅雷。有什么办法不卸载迅雷就能下?

网友:
谈谈我的下载体会:
也曾遇到过下载到php的情况,白白浪费了积分。很是恼火。
关键的一点是:最好使用系统自己的下载界面,而不要使用任何其它下载软件。
如果装有迅雷,当点击下载时,对于跳出的迅雷下载界面可即予关闭,稍等后,就会出现系统自己的下载界面,此时再下载即可。
此法在XP和WIN7上均试过,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小文件不用下栽工具,直接点另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点下载扣除积分后,没出什么下载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连PHP也没得了。
你那里的网速正常吗?换个时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