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井密封,请教

楼主(2011-01-07):
各位大侠,立式安装减速机上用的干井密封是什么意思呀?是什么样的结构呀?有什么作用呀?希望各位高手能不吝赐教!

网友:
干燥井密封就是减速机低位轴承的润滑是油脂润滑,结构如图

网友(2011-03-14):
这种情况一般用骨架油封或夹布油封,如果想使用寿命在旦夕长些可用更好点的!具体联系13550905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