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焊接用什么焊机?

楼主(2011-01-07):
水箱用304不锈钢材料,氩弧焊机焊接,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焊缝处有烂通现象
查资料说;防止焊接接头晶间腐蚀,对于薄件(<=3),小型而规则的焊接接头,选用高能量的真空电子束焊或等离子弧焊最为有利

求助;此水箱烂通现象属于"均匀腐蚀,点腐蚀,缝隙腐蚀,晶间腐蚀,应力腐蚀"中的哪一类?
用什么焊机?
具体操作时注意事项

网友:
哦,长见识了,我用不锈钢也做了不少箱子,也从来没有担心过漏水的情况,看看其他有无好的方法?

楼主:
点腐蚀是指在金属材料表面大部分不腐蚀或腐蚀轻微而分散发生高度的局部腐蚀,常见蚀点的尺寸小于1.00mm,深度往往大于表面孔径,轻者有较浅的蚀坑,严重的甚至形成穿孔。

缝隙腐蚀是指在金属构件缝隙处发生斑点状 观蚀坑,这是局部腐蚀的一种。

晶间腐蚀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腐蚀破坏,它与一 同之处在于,腐蚀的局部性是显微尺度的,而宏观上不一定是局部的。

全面腐蚀是用来描述在整个合金表面上以比较均勺的方式所发生的腐蚀现象的术语。当发生全面腐蚀时,村料由于腐蚀而逐渐变薄,甚至材料腐蚀失效。不锈钢在强酸和强碱中可能呈现全面腐蚀。全面腐蚀所引起的失效问题并不怎么令人担心,因为,这种腐蚀通常可以通过简单的浸泡试验或查阅腐蚀方面的文献资料而预测它。

应力腐蚀开裂是指承受应力的合金在腐蚀性环境中由于烈纹的扩展而互生失效的一种通用术语。应力腐蚀开裂具有脆性断口形貌,但它也可能发生于韧性高的材料中。发生应力腐蚀开裂的必要条件是要有拉应力(不论是残余应力还是外加应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和特定的腐蚀介质存在。型纹的形成和扩展大致与拉应力方向垂直。这个导致应力腐蚀开裂的应力值,要比没有腐蚀介质存在时材料断裂所需要的应力值小得多。在微观上,穿过晶粒的裂纹称为穿晶裂纹,而沿晶界扩图的裂纹称为沿晶裂纹,当应力腐蚀开裂扩展至其一深度时(此处,承受载荷的材料断面上的应力达到它在空气中的断裂应力),则材料就按正常的裂纹(在韧性材料中,通常是通过显微缺陷的聚合)而断开。因此,由于应力腐蚀开裂而失效的零件的断面,将包含有应力腐蚀开裂的特征区域以及与已微缺陷的聚合相联系的“韧窝”区域。

楼主:
此水箱用304不锈钢材料,氩弧焊机焊接,用磨光机打磨平焊疤
用了一段时间(几年)后,发现多处"焊缝处"有烂通现象

铁流离离子(铁屑嵌进了焊缝里腐蚀)引起的?

网友:
猫侠~
304的耐蚀性是要差点,你要是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换316之类的,另外,不锈钢焊接其实相对比较容易,,开坡口,清洗好焊接端面,选好焊丝就可以了,ER-304S应该可以,就是焊工水平要高点,能焊出鱼鳞状的基本就没问题了,直流脉冲氩弧焊就可以了,你这个活估计瑞凌的就行,至于你说的应该属于缝隙腐蚀,你不讲究外观的话,后期打磨之类的就不用了,反而破坏表面保护层

网友:
单就焊接质量来说,使用电子束焊肯定是最好的,焊缝成形漂亮,而且均匀饱满,焊透后两面都很光滑。但是可能成本会很高。水箱的焊缝肯定是直线,而且尺寸很大,这样就必须是很大的机器才能焊,成本比较吓人。
其实这事问问憨老马就应该好解决,我记得他那里的饮料管子都是用摇焊的手法焊透的,而且特别忌讳有小缝隙。

网友:
直接用直流焊机就可以
主要选对焊条,记得是A102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看来焊接的东西还不少,多加强一下哦。

网友:
首先从材料来讲:不锈钢防锈的机理是合金元素形成致密氧化膜,隔绝氧接触,阻止继续氧化。304材料出现生锈或腐蚀现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使用环境中存在氯离子。2.没有经过固溶处理。 合金元素没有溶入基体,致使基体组织合金含量低,抗蚀性能差。或者是说该水箱原材料的化学或机械性能不过关。 3.这种不含钛和铌的材料有天生的晶间腐蚀的倾向。
其次,从焊接设备来说:从经济性、可操作性及焊接性能来讲氩弧焊应为首选。因为设备相对简单、需用的工装器具简单且焊接线能量输入较低变形小、焊缝致密、焊接接头对焊缝质量影响较小。
再者,从焊接工艺来讲:该水箱板主要是对接或角接的焊缝接头形式,水箱板一般选用的板厚相对较小,选用适宜的焊接规范可达到单面焊双面成型的焊道,这样可避免间隙腐蚀。
最后就是:在焊道表面处理上,从“猫侠”所述应是在焊接完成后通过打磨的方式处理外观,而在打磨后正如“老徐”所讲“反而破坏表面保护层”。因而,在必须通过打磨的方式来处理外观时,如果没有达到单面焊双面成型的焊道,那么打磨势必会减薄焊道处的材料厚度,更容易“烂通”。最关键的就是在焊接完成或打磨完成后要对焊道处进行“酸洗、钝化”处理。酸洗是为了清除焊道处的氧化层或其他杂质,而用钝化膏对焊道进行处理就是再次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从而对焊缝形成保护。
不知我的解答“猫侠”可否认同?也望各位高手尽表自己的观点,我们共同探讨!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氩弧焊   1)        采用超低碳不锈钢焊条,如A002,A012.
2)        采用有稳定剂的焊条,如A 132,A137对于耐腐蚀性要求低的钢件可采用A 102,A107等,不含稳定剂的焊条。
3)        采用的焊接规范应为小线能量,单层,单道焊。
4)        焊前不预热,焊后快冷。
5)        坡口角度和间隙应尽量小些,不能随意在工件上引弧。

网友:
我们在焊接水箱时,也是单面焊双面成型,而且一个人焊接, 另一个人使用专用工具吹保护气体,保护焊缝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