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轴承外壳带径向偏心沟槽,请教

楼主(2011-01-07):
滚珠轴承外壳带径向偏心沟槽
有一金属薄片约外壳的2/3圆
轴承 NSK 6205z
使用位置 NOP油泵的电动机轴芯支撑轴承

请教 这种轴承的功能是什么?
首次见到 带径向偏心沟槽的轴承,不解其用意,向各位先进学习。

付照片

网友:
6205Z是深沟球轴承,带防尘圈,没听说有偏心一说。
沟槽也没见过,后加工的吧?这种沟槽一般用来卡轴承用的,轴向定位。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带止动槽的深沟球轴承,再加一个制动环,做轴向定位的 。楼上说的很对呀

网友(点评):
但我感觉不应该是自己加工的呀 本来就有这样的轴承 直接买就行了 干嘛还加工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这个不是止动槽,若是带止动槽的深沟球轴承那么就没有啥好问的。照片是带带止动槽的深沟球轴承

在网上查不到这样的轴承,NSK的纸质样本里也查不到,后缀 N 或 NR 的槽宽是1.35mm,最大槽深径是49.73mm;
照片上轴承的槽宽是2.0mm,槽深径是50.0mm;偏心量0.50mm(浅处0.5mm,深处1.5mm)。
金属薄片厚度0.70mm,宽度1.75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真么见过了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怪啊
不过从你说的轴承后缀(6205 Z  “Z”表示防尘盖)来看 ,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偏心沟槽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莫非 真是自己加工的??这是楼上那位仁兄提及的
再有 如果是正品NSK轴承 后缀里面会有相应的表示呀 莫非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位置 NOP油泵的电动机轴芯支撑轴承
NOP是日本三大专业制泵企业之一。
机器出自日本在国内的工厂,油泵是配属于机器的润滑系统,受损前是未被拆修过的。
所以,不用怀疑是 假货 或是自己研磨的。

就是在几种轴承样本里查不到,网上也查不到,才来社区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坐等高手回答  期待ing

网友:
这是NSK的一项专利设计,国内好像人本也申请了。其实说穿了,也没啥;就是在有些应用中,以轴承腔是铝合金为例,钢和铝热膨胀率不同,发热后,为了防止外圈在轴承腔内爬动,所以有意的做个偏心槽。这样一来靠制动环的偏心量来和轴承腔摩擦阻止轴承外圈的爬动。(好人做的底,下面是从网上找的,贴过来)
NSK:
BACKGROUND OF THE INVENTION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rolling bearing creep prevention device, and particularly to a rolling bearing creep prevention device which is used to prevent the outer ring
of a rolling bearing built in a rotation support section of each auxiliary machine for an automobile, such as an alternator or car air-conditioner compressor, from rotating in a housing.
Various auxiliary machines for an automobile often have a housing made of an aluminum alloy within which a rolling bearing for supporting a rotation shaft built. In the case where the rolling bearing is built in the inside of the housing, the outer ring forming a part of the rolling bearing is stationary fixed to the inside of the housing by a fittingly inserting manner. However, the aluminum alloy
forming the housing has a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larger than bearing steel forming the outer ring of the rolling bearing. Thus, if no countermeasures are taken, when temperature rises,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outer ring relative to the housing is lowered (or is lost), so that a so-called creep where the outer ring rotates in the housing is occurred and a rattle is simultaneously occurred in the rotation support section because of the rolling bearing. Moreover, the inner peripheral surface of the housing wears with rotation of the outer ring, thus the rattle grows gradually......
人本:
前言: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含有偏心止动环的滚动轴承,包括:本体(1);在本体(1)的外径上车加工一个与轴承外径不同心的偏心槽(12);所述偏心槽(12)的圆心与轴承的圆心有个偏心量e;还包括一个止动环(11);所述止动环(11)安置在偏心槽(12)内;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当轴承安装在轴承室内时由于有偏心量的存在,当轴承有旋转的趋势时,止动环卡紧量会随着增加阻止轴承外径跟随转动,防止了打滑转动的现象。

网友(点评):
恩 偏心沟槽的作用看明白了 但是还有一点想不明白:就是楼主说的型号是6205Z 后面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偏心沟槽的代号表示 我还是怀疑轴承是假的

网友(点评):
已经明白说明,机器来自日本国,原装品未拆修。649997847 您爱咋想就咋想吧!

楼主:
难怪外圈会有锈损,在这贴之前也想不透外圈为什么会受损。
现在一切都明了。
glazheng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带止动槽的深沟球轴承,再加一个制动环,做轴向定位的 。楼上说的很对呀

和我要回答的一样  哈哈哈

网友C:
楼主不用客气,如果可能
最好能把这个电机的结构图也贴一下,还有轴承腔内孔的照片,应该就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用客气,如果可能
最好能把这个电机的结构图也贴一下,还有轴承腔内孔的照片,应该就完整了。

不好意思,车间急着抢修赶生产,轴承腔内孔的照片当时没有拍照。
轴承腔内孔并无特殊处,后盖是冲压件,轴承腔位是以冲压加工出来;前盖是压铸件。

下图是油泵的照片,电机两端光滑那件是电机的端盖,轴承就在里面。

网友:
恩 偏心沟槽的作用看明白了 但是还有一点想不明白:就是楼主说的型号是6205Z 后面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偏心沟槽的代号表示 我还是怀疑轴承是假的,像NSK这么正规的轴承生产商,在轴承后缀上绝对不会遗漏这个偏心沟槽的表示;如果轴承不是假的 那肯定是在安装以前 轴承经过加工。 不知各位大侠的意见如何

楼主:
NSK  滚动轴承蠕变防止器 美国专利5785433  申请号:08/895892  申请日期:1997年7月7日
专利说明书: 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5785433.pdf

人本  含有偏心止动环的滚动轴承  公开(公告) 号:CN201034120  申请号:CN200720069954.3  申请日期:2007.05.18
公开说明书:http://search.cnpat.com.cn/Search/CNViewSearch?wd=vdkvgwkey=200720069954&jsk=search_gb

网友:
带止洞槽的嘛  这种很多  一般6204 6205 6304 多点  我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