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线驱动放外侧有问题吗?

楼主(2011-01-07):
如图,直线驱动准备选用齿形带,如果放在两根导轨外侧会不会出现拉不动的现象,即使放在两导轨中间也不能呢放到正中心,因为正中心已经有东西了。请大家出个意见,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A:
也能用,但不理想。里面看起来也不是完全放不下啊。同步带固定在吊板上就是了。中间那个吊板旁边放不下的话,可以考虑吧吊板分成两块,贴导轨侧放置,中间不就空下了,下面如果一定只能有一个板连接,可以绕过同步带,在合成一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能用,但不理想。里面看起来也不是完全放不下啊。同步带固定在吊板上就是了。中间那个吊板旁边放不下的话 ...

有道理,就做到当中吧,保险一点。悬挂部分中间空出装皮带的空间,分到两边一点固定,反正是焊接件,没有问题。

网友:
这结构用不住,铁定出问题,且不说载荷 有多大,单说重心不稳就是导致直线滑轨严重损耗的因素,所以,直线滑轨用不住,多准备些备件吧,或者将结构作延伸,加附助支撑也可,再或者用双滑块直线导轨,中间可以设计成空心连接板也没有问题,以上仅个人意见

网友:
我用导轨很少单滑块,一般都是双滑块,而且我看你专门做了导轨安装面,两边都靠边,我个人觉的没必要。我一般来说导轨都是先安装一边做基准,另一基准导轨调平行即可。
关键是我看你的这个负载挺大的,单边梁结构刚度够么,稳定性很重要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画全吧!这个结构一看就明显重心偏移过大,主体结构又那么单薄,加支撑架或者拉斜撑,这个一定要考虑载荷冲击,要不真如上面的所说要准备充足备件。

楼主:
现在已经画到这个程度了,后面的手摇式堆高车(灰色部分),把铲板改为安装板,没有具体尺寸,还没有买来,示意画了,
所以看上去单薄,实际上应该比这个结实,中心偏由于是特殊的晶棒装卸上使用,要求做成横向的,否则无法接近设备。目前已经采用机架朝另一个方向偏移的方式来平衡重力,切导轨支承是空心的40x80xt5矩形管贴板加工的,整个架子才40来kg,起吊工件部分(黑色硅方锭)只有10-15kg,粘接托(浅蓝色)是铝合金的都不是很重,应该没事。

网友:
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1、刚性是否足够
                    2、两条导轨的安装面是否能保证共面

网友B:
你的设计在整体布局上还是可行的,关键是机架的刚性要强一些,工作是不能有较大变形,同时要考虑防震,这种结构容易产生共振,造成声响较大。

网友:
滑块的连接板做大些,双滑块。
结构还可加强一些。右边那块板,目前只起来封板的作用,可以稍微改动锁螺钉的方向,变成加强筋。配打销钉。

网友C:
机架的方通太弱了。

网友:
个人觉得手摇轮可以再往下一些就可以保持原来的平板,另外整体做成悬挂式下面的空间就会更合理调配

网友:
版主水平令人佩服,有机会好好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在整体布局上还是可行的,关键是机架的刚性要强一些,工作是不能有较大变形,同时要考虑防震,这种 ...

手动的工件装卸装置,何来振动源啊?明天会修改一下,导轨加长,支承架简短一点,其他再修整核对一下就出平面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的方通太弱了。

工件只有几十kg,不用搞的像机床导轨,整个装置是在堆高车上安装的,所以轻量化很关键,很多东西还要做成铝合金的。

网友:
不清楚楼主发帖的目的是为了听大伙对该机构的看法还是为了展示,对于前者,看了这么多贴子,也没看到楼主有改动的意思,想来是后者居多吧,那为了迎合楼主的意思,我们发表一下对这个机构的看法吧:
这机构设计的无可挑剔,只能用完美来形容了,楼主在成本与性能之间的平衡做到的极致,真的是增一分则有余,减一分则不足,简直是神来之笔,惊叹,感叹,赞叹呐!

网友(点评):
楼主倒未必是炫耀,这个东西不复杂的。 只是每人性格不同,说话风格也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几十公斤的负载,导轨不会超过15的规格,对比图片中导轨的尺寸,方通应该是4040和4080的矩形钢管。就算是6060和60120的好了,没有任何补强的情况下,上面时间久了肯定出问题。
楼主应该算过所以肯定支架不会不够?
我是菜鸟,不会算梁结构受力,类似的结构都是默认8080的方通加三角结构补强,地面锁膨胀螺栓。且8080的方通焊接变形也好许多,不会在加工环节出问题。

运动的负载部分,尽量用铝件,这个算常识了。不过图上也没几件运动件。
~~~
原来负载只有10~15kg,那是很轻,我是按照30~50kg估的.

网友:
原来工件只有15kg,那导轨部分倒是足够强了。

网友:
皮带不能在两直线导轨中间,要放在两直线导轨所受磨擦力与皮带所在位置产生扭矩相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