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绘制螺纹

楼主(2011-01-07):
哪位大侠给说说用solid如何绘制螺纹,怎么我扫描切除切出不了啊?

网友:
是用异形孔向导----这工具画的,,你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装饰螺纹线,因为设计的零件可能比较大,而且螺纹比较占存储量,如果全部画上的话,电脑慢,装饰螺纹线在实体中显示不出来,但出出来的工程图可以显示,

网友:
如果非要螺纹效果,旋转切除+阵列要比扫描切除好的多。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具体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很好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行?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