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E能代替22E当接触器使用吗?

楼主(2011-01-07):
求高手告诉我一下,交流接触器22E与62E的区别,62E能代替22E当接触器使用吗?

网友:
62E,是6个常开点和2个常闭点,那么多开关点,估计应该是属于中间继电器一类的 吧。22E,是常开常闭点各两对,应该是接触器的辅助点,至于能不能替代使用,那要看触点的允许通过电流是否符合要求。控制线圈电压等级是否符合。

网友:
学习了,现在才知道数字代表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 P0 }( _5 k1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