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负荷系数中的e的含义,请教

楼主(2011-01-07):
请教个问题Fa/Fr和e比大小 能查出轴向和径向载荷系数x和y 那么这个e是什么那

网友:
都是些由实验得出的参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e就是个关系数字而已。

楼主:
一楼师傅说的就是e是轴向载荷和镜像载荷的一个比值是吗
一个设计理论加载比例常数

网友:
一般轴承型录里面每个轴承型号参数后面都有这个参数数值的,计算当量动负荷时用得到

楼主:
意思就谁说这个值轴向和径向力的一个设计比例值是吗

网友(2012-04-02):
有资料说1.5tan α=e,查一下标准,具体怎样定义的

网友:
机械设计的书里面有详细介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