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倒角请教。。。

楼主(2011-01-07):
有一些齿轮需要在齿的端面上倒成圆角,但是我们公司没有专门的齿轮倒角机,需要倒角的齿轮也不多,只是在某些机器上需要用到一两个,但是倒角却成了问题,现在需要用到时,就用手工去磨成圆角,又累又慢。

我们公司有立加,还有一个第四轴,不知道能不能在加工中心上把圆角倒出来,我也试过,但是试不出来。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最近在做DANIELI的花键端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情况一样,我们是在卧式4轴机床上铣出来的,还有一种是用倒角刀插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能有个图看下。。。。。。。

网友:
在立加是可以铣出来的,但要定选刀具,编程比较麻烦,手工编不出来。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圆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编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常用的编程软件MASTERCAM吧!

楼主:
大哥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个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