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要求0.02,该如何配合?

楼主(2011-01-07):
请教各位社友
一件是套,一件是轴,两件相配如何才能达到同轴度,要求0.02,该如何配合。

网友:
套的尺寸偏差差为+0.01,0。轴的偏差为0,-0.01

网友:
套的尺寸偏差差为+0.01,0。轴的偏差为0,-0.01.比较保险。
如果批量不大,在实际生产中,可以采取现合方法,先加工套,测出实际尺寸,在该尺寸上放出公差,配加工轴。可以较好的控制配合精度。

网友:
应该是新手吧··················

网友:
光看这个题目出的就是新手
有尺寸,有形位,有表面,光给个轴套2、3楼就给解决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