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E4.0,如果拔掉网线,就无法完全打开

楼主(2011-01-07):
      大家好,我的电脑上安装的是Pro E4.0。每次用Pro E必须连网线,如果拔掉网线,就无法完全打开,根本就无法使用。麻烦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我的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谢谢。麻烦说详细一点。

网友:
先装个虚拟网卡,在重新安装proe就ok了。我的就是这么整的

网友(2011-09-29):
没遇到过这情况 。。。。。。。。。。。。。。。。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按照上面的教程安装  当然这是proe4.0野火版  其实现在野火是很强大的   如果你的不是   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即可  然后再按照以上教程安装

网友:
不太懂,同学帮我按的

网友:
笔记本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因为以前有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其他的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有按照我建议的去试试吗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已经装了好几次了  原因是重装系统  现在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