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修磨10.0麻花钻头普通台钻打45号钢管壁上能得到什么尺寸呢

楼主(2011-01-07):
今天就怎么磨了一个上工钴钻,这个钴钻被我磨过很多次了,总之打孔也没有特意量过,前天打12毫米深的45号管壁上,一辆10.3,10.2甚至10.4毫米,因为进口比出口通常要大0.1毫米。晕死了,原来孔能大这么多呀,看样子自己磨的钻头还是不够对称呀。今天又细心磨了一下,打出来个孔非常光洁,出口处也几乎没有毛刺,用内孔量规一量,10.05毫米,觉得不错,打了2个都是差不多光洁度,进口与出口也都是差不多尺寸,转速比较低,我估计在五六百钻,手柄直接手压。所以转速高点可能孔径还会小一点了。不知道能不能磨出打出10.02毫米的孔呢,可能需要借助磨钻头机试试。另外我不是打在平板上的,我是打在管壁上的,没有打样冲点,也不是用游标卡尺量取内孔的,以上两点很重要,一般人量内孔尺寸使用游标卡尺反爪量取的,那旧卡尺量内孔是不可取的,通常会有10丝以上的偏差。因为游标通常是由正爪归零的,而使用一段时间的游标卡尺的正爪与反爪归零点是不在一个点位的。就是这一点会使人经常产生认知错误。所以如果是数显或者带标游标卡尺要量取内孔时需要找量块归零,否则10丝的偏差会跟谁你的。

网友:
呵呵,磨好了能打出负差来,呵呵,钻头都会小1--2道的,呵呵,

网友:
其实钻头10mm相对来说要好磨一些,4mm以下的就有一点麻烦了。我看您磨削的自定心头钻顶很不错,请问您磨削有什么注意事项和诀窍吗?

网友:
唉,其实有专门磨钻头的设备,只是很多工厂舍不得买。

网友:
一般麻花钻都有个倒锥度,即越近柄部直径越细,这你可以用千分尺量一下就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见过王树大 大侠磨削的钻头图片吗?我感觉该钻头是工具磨床磨削的。如果手工能够磨削那样的话,。。。。不太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说的没错。为了减少在切削过程中由钻头与孔壁之间的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在导向部分制有很窄的倒锥形刃带以保证切削顺利。倒锥大小每100mm内减少量:1-6mm为0.03-0.08;  >6-18mm为0.04-0.1  ;>18-80mm为0.05-0.12。所以钻头最大的尺寸在头部,比实际标注的数值小一点。一般钻头打出的孔最小为标注的数值,这要依赖于钻头刃磨和主轴的精度(包括钻头的强度及横刃大小确定定心的精度)。如果打出的孔比标注的小,说明钻头不标准或钻头短了。技术再高也不可能打出零对零的孔。

网友:
普通高速钢钻头刃带(外圆最大处)尺寸比公称尺寸小3-4丝,手工磨制可以加工到标准尺寸(关键是你的手不够好),大批量使用推荐机磨保证质量

网友:
学习了,原来钻个孔也有这么大学问

网友:
磨好麻花钻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网友:
                             不要打水试试

网友:
    说错了,是打试试,可以相差2-3丝

网友:
主轴`和钻夹头的跳动过得去的话。我们打出来的孔都大5~10个丝那样

网友:
我说怎么钻头越磨钻出来的孔越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