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机--精密铸造的精度最小能保证到多少

楼主(2011-01-08):
请问精密铸造的精度最小能保证到多少~!

网友:
你好像话没有都说完,你说的是精度?  是表面质量?精度主要看尺寸了,小的就可以很高的精度,比如钢件,壁厚到2毫米没问题,在两毫米的壁厚情况下,误差可以控制在0.2以下,表面质量可以很高的,但成本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