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鼠标中键中的应用

楼主(2011-01-08):
CAD鼠標中鍵在繪圖中有很多地方用得到的,但其主要還是在縮小或放大方面運用是最主要的!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好象没别的用处了吧

网友:
鼠标中键除了楼主说的外,还可以有很多作用,比如说:1)按住鼠标中键不放,并拖动鼠标,可以移动画面;2)双击鼠标中键可最大化显示窗口等等,还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网友:
中键自身有这些操作:上下滚动、单击、拖动,还可以和其它按键尤其是鼠标左右键组合使用,这样一来,中键能实现的操作其实可以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鼠标中键的组合使用有哪些呀? 谢谢

网友:
组合的我没怎么用过。有哪些呢

网友:
我的意思是,CAD的开发者可以添加这些键组合的功能。现在应该还没有吧。

网友:
按住拖动可以移动当前图;双击当前图布满窗口~还有不知道了

网友:
就是放大,缩小,移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