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直柄钻头如何夹持?

楼主(2011-01-08):
请各位高人指点:0.2直柄钻头如何夹持

网友:
俺用过0.25的,原来是用旧砂纸卷住尾部再夹在钻夹头上,但同轴度差,后来从修钟表师傅那里拿来的小夹头,很好使,你不妨试试。

网友:
1可以在车床上先精加工一根5mm-8mm的棒料(根据自己需要),先用中心钻引沉孔。然后把0.2钻头可靠夹在刀架上。但是要调节到其轴线与棒料轴线几乎重合。再用小拖板进给,钻出孔来。
2把棒料用线切割破一半。
3把钻头夹在棒料里。就可以钻削。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用来做大批量零件加工的,最好有标准的夹头一类的推荐。

网友:
个人意见,如果是大批量的话,找刀具商定做就行了,自己做的精度捕够

网友:
是立加吗?

网友:
还有,在淘宝上有0.2mm的钻夹头卖。便宜的也才几十。

网友:
一般高速钢的微钻,柄部尺寸与钻头直径是一直的,
但是硬质合金微钻的大多柄部是2或3,这样就比较好夹持,

网友:
  可以用热缩装夹刀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多细的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我在台钻上夹过0.6的钻头,用纸条把钻柄缠上几层。夹0.2的钻头,又是批量,最好订做一个小型钻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