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杆机构的受力分析,我的计算错在哪?

楼主(2011-01-08):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整体机构受力分析,杆AC和BD用销轴在E点铰接,C,D点是固定铰支点,A,B两点是活动铰接,机构的在液压缸Y的推力T的作用下推动AD平台向上运动而BC平台放在地面上。目前的问题之一就是C,D两点的受力,有个工程师说C,D点的受力和我话的方向是相反的,难道是我错了吗?为什么?如果图中有不足的请高手指出,
问题之二就是随着推力T的作用,AC杆沿C点旋转,铰接点E运动也是个圆弧(我已经画出来了),杆BD运动方式就是B水平向右,D点向上运动,铰接点E的力运动过程中E点对杆BD的力是否沿着BD指D点?如果这样,杆杆BC受TY2力和交接点E的力怎么可能向上运动呢?除非E点的力是大于TY2的,但是我计算是小于啊!!我不懂,

这个题目主要是先分析受力运动状态,求推力T的!

楼主:
杆BD在E点的带动下向上运动,可是还有个液压缸对他一个斜向下的力啊,所以,我很迷糊~~

楼主:
液压缸和水平面的夹角就算是c 吧,这个题目主要的问题就是杆BC,TY2的力也很大,怎么会运动的起来的呢?

网友A:
貌似没有自由度呀 我不清楚是什么结构

网友B:
这种图懒的看,按你这画法,这玩意根本动不了的,动不了的机构要液压缸干嘛。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懒的看,按你这画法,这玩意根本动不了的,动不了的机构要液压缸干嘛。

呵呵。应该是动不了的机构。

网友:
在运动状态下Fc是沿着AC杆指向A的,这里的Fc指的是C点对杆的作用力。在静止状态下C 点对杆的作用力是竖直向上的,相反杆对C点的作用力是竖直向下的.
在静止状态下,E点对AC的作用力是和T相等并且方向相反的。而在运动过程中T是变化的,并且是大于等于静止状态下的T的。
所以力的分析应指明处于哪种运动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动的吧,只不过楼主好像表示错了,应该把D和C的面改一下,改成水平的,这样就不会去误解了。你画的C、D点受力是不是指杆上的C和D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同意你的画法。E点的受力我自己感觉不是那样的,我不是高手,只是想说说自己的看法。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I5B(PWV5THMWEWLVA~LW3H.jpg

网友C:
CDE组成了个“铁三角”还能动吗?应该把DE段去掉才能动吧?你可以参考一些经典的机构,不用自己去想象一些不靠谱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这种升降机构很多,楼主去看看是什么结构就行了

网友:
给楼主找了个图看看

网友:
结构错误分析什么?

网友:
楼主,油缸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的?好像没有确定的运动

网友:
这个机构在最低点的时候推力是最小的,你算出最小的力才行

楼主:
我说明下,我的这个机构就是升降机,现在我的困难就是受力分析搞不清,我的架子是用H型钢焊接的,所以固定铰点C,D都是焊接在H型钢中间的筋上,所以我就那么画,机架AD上升时候A点和B点都向右移动,下降就是向左移动,E点没有焊接,是用销轴铰接的!这个机构的受力我自己都搞糊涂了,不明白的主要是杆AC中E点的受力以及杆BD为什么会向上运动!样本就是11楼的那个图片!

网友(2011-04-12):
LZ把《理论力学》看透了再整吧。

网友:
楼主画的跟说的不一样。。。d不是固定铰支座

网友:
DEC是三角形,三边的长度度不可变,故此图为过约束,不能动。

网友:
我觉得你应当分析两种状态的力,一个状态是在液压缸缩回最低状态,二个是液压缸伸长最大状态

网友:
E点应该是两个移动副加一个回转副的组合才对。这样才能运动。

网友:
貌似真的动不了哦!

网友:
这个动不了吧,!!!!!

网友:
CD段既然是断开的,就不要用线连起来,否则它就代表刚性杆件

网友:
看不懂的结构图。可能是你的表达有问题

网友:
整个就一升降台机构、A-A‘、D-D’ 这四点共面、B-B‘、C-C’共面,楼主只画了侧面,所以我们只是看到的就是铁三角机构了,还有这气缸可以装在下边的,我以前做过,其实很简单的,干嘛还得受力分析?

网友:
应该把CD和AB换下,不然应该动不了,三角形。这种在很多升降台上有用到

网友:
D与C的面应是水平的吧

网友:
呵呵。应该是动不了的机构。

网友:
有点像液压举升台

网友:
学习关注中
希望有能者把楼主的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张力学简图画的有问题,给人一种没有自由度的感觉。A、D两点不应该画成这样(力学中斜线符号表示基准面,无自由度),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A点为水平及垂直的滑块机构(即平面运动),D点为垂直向上的滑块机构,画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自由度呀 我不清楚是什么结构

这个是 升降 平台吗,没有自由度.

网友:
11楼给的图片就是木工机械中常用的升降平台,但楼主的原理图不太对

网友:
典型的升降机原理,但CDE已经成为一个刚性三角形了,根本动不了,要想动ABD都得是活的

网友:
楼主画得机构受力简图不太准确。传上一个机构受力示意图。

网友(2012-06-04):
这个可以动的,剪刀式升降机构,楼主可能没怎么表达清楚

网友:
以我看,你缸是不能拉动的,好象缸位置不对,连接不应那样子,你标的那角度是变化的才对。

网友(2012-07-31):
凑个热闹,看看

网友:
E处还需添加一个滑块吧,这样动起来

网友(2014-08-03):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发现很多人都没看明白就发表言论,就算图表达有问题,但人家有文字有说明,结合一下还是看的懂的,希望来个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蛋疼,基本的画图都是错误的,LZ还是多看看理论力学静力学分析吧
上面的案例难度差不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E组成了个“铁三角”还能动吗?应该把DE段去掉才能动吧?你可以参考一些经典的机构,不用自己去想象一些不 ...

确实 。。。。

网友:
看十一楼发现是C/D表示让人误解

网友:
这机构分析对我来说真有难度。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2017-08-15):
C,D,E都是三角形了,还怎么运动?

网友(2018-03-30):
C,D固定还动什么动 三角形啊大哥

网友(2018-05-31):
收藏一下,有时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