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那个组合命令为何就不能用?

楼主(2011-01-08):
把两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取公共的那一部分!可我就是点不了!默认不能点击啊?问如何才可以激活那一个命令?

网友:
至少两个实体

网友:
从特征树中点选实体。

网友(2013-07-20):
看看,还是不会用呢,

网友A:
建立特征时,取消参数管理里面的合并结果选项

网友B:
组合命令的使用条件如下:
1.零件存在2个(含)以上实体,下图中建立了两个拉伸,相互分离,实体数量2,组合命令可用;

将第二个特征压缩后,命令变成灰色,不可用。

2.当实体间以非面接触(即点接触或线接触)时,确认组合命令会提示“存在厚度为零的几何体”,此时无法组合。

网友(2014-04-26):
引用 网友A:
建立特征时,取消参数管理里面的合并结果选项

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5-07-22):
引用 网友B:
组合命令的使用条件如下:
1.零件存在2个(含)以上实体,下图中建立了两个拉伸,相互分离,实体数量2,组 ...

如果有第二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