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如何画弹簧(求助)

楼主(2011-01-08):
亲爱的朋友们用UG如何画两端并紧并磨平的弹簧呀,能不能说说方法呀,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使用编辑菜单里的“弹簧”命令,能生成弹簧~至于两端并紧,你用规律曲线,或者使用缠绕命令画一个!

楼主:
你好,如何使用规律曲线,能不能说具体点

楼主:
您好,方便的话加我QQ(1299951976)好吗,具体给我指教下,嘿嘿,谢谢……

网友:
用“螺旋线”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简单,并紧端画半个圆,用桥接曲线命令,把它和螺旋线连接起来,再TUBE就可以了,注意参数化,这样的弹簧很常用,画了一个,改改由可以派其它用处了,呵呵

网友:
最后,画个基准把两端一切,就是磨平,你懂的

网友:
网上还可能有小程序,呵呵

楼主:
嘿嘿,谢谢……我试了试,能画出来,但是用公式怎么画,在网上看的程序输入进去作出的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