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控制阀,请教

楼主(2011-01-08):
大家有接触过吗?
阀芯行程2mm
响应时间1ms以下
哪位知道制作过程及相关原理

网友:
我不是制造阀的厂家也不是设计人员,只能帮楼主顶了,关注下!

网友A:
1ms以下实在是不靠谱吧,我记得bosch的燃油喷射系统中的喷油嘴的动作时间也是2~3ms,在网上查了一个不太权威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不过一般给的数据都有夸大的嫌疑,比如国内的贵州红林生产的HSV系列的高速开关阀,说的响应时间是3ms,经我们所里有的老师的测量,实际的响应时间是将近20ms,流量也达不到额定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s以下实在是不靠谱吧,我记得bosch的燃油喷射系统中的喷油嘴的动作时间也是2~3ms,在网上查了一个不太权威 ...

高速阀,在没现在公司前用过红林的,红林是国内速阀最早研制高速阀的公司,还是一个新概念,不知用在什么场合,使用要求?

楼主:
真空装置需要高速控制阀动作

网友:
这个东西关键在电驱动元件上了,国内许仰曾教授一直在做,是我大学老师。现在是豪格机电公司好像是

网友:
你要感觉慢,可以把电控信号提前发送

网友(2012-04-06):
行程2mm已经很长了,响应时间1ms的话气控阀门常见用于色选行业(如大米色选、光电色选),应用已经非常成熟,推荐MAC、Humphrey、Festo。

网友:
气控阀没有这么快的,楼主要是设计出来真是大侠了

网友:
目前很难做到,虽说FESTO有1WHz的超高频阀,但是响应速度跟动作速度是两码事,实际中能做到这么高频的只有磁致等新作动方式,但是行程远远达不到。楼主应把自己的意图讲清,如果是要做PWM控制完全没必要

网友(2014-10-22):
我以前也碰到过那种液压阀。不过没有买到

网友:
这样的阀用途多吗?液压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