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齿轮装配,请教

楼主(2011-01-08):
齿轮装配,书上说让啮合面接触对齐,可是没法选中啮合面,是怎么回事啊?我用的是5.0

网友:
往来有白丁俺不会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倒腾出来了,用5.0用相切的方法配合就好了

网友(2011-05-23):
用中心距的方法不就行了   还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心距只能保证距离,不能保证啮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证中心距之后    齿轮是可以围绕轴转动一个角度的   这个角度是可以自己调的   知道调到相切的    我就是那样弄的  楼主

网友:
本人现在也是在用ug装配齿轮啮合的    楼主也可以试试

楼主:
那个视觉上的相切不是真的相切,运动仿真时是没法用的,一定要有相切的装配关系,才能用一个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转动

网友:
可以在分度圆做一个在基准面,让基准面配合

网友(2011-08-17):
做齿轮装配一般就是把两个齿轮的齿面相切就行了,另外就是要保证中心距

网友(2013-09-15):
UG齿轮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