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槽钢能做个模具切断吗?

楼主(2011-01-08):
请问大家,槽钢能做个模具切断吗,模具要怎么做呢?

网友:
要看看你用啥设备吧,通常我们都是用切割机

网友:
可以的,槽钢可以用模具切断。
配合形状去做凹凸模。

网友:
可以我做过,效果还可以如上楼所说

网友:
完全可以,
我们公司就做过的

网友(2011-02-20):
有图纸吗我想了解 476798788@QQ.com

网友:
应该可以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办法,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