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端子压接模具吗?

楼主(2011-01-08):
能给些资料,或介绍点好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压端子的工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这样的问法缺少具体范围,大伙都不好回复您。
给个图片或范围就容易给您参考的意见或资料。

楼主:
给大家展示一个钳口,

网友:
这种模具有专门的厂在做的,尺寸是有标准的规格。
不同的线材所用的尺寸规格就不同的。

网友:
这种模具不难做 主要注意粗糙度 特别是圆弧成型里面的凹位 不够光滑的话 端子容易随上模带起 操作就麻烦
下模相对要求还不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资料啊去学习啊,是不是和普通的冷模差不多啊。给介绍一下让入门,我学的是冷模。

网友:
这个是冷冲模 要学习的话多看看冷冲模资料
找块薄板处理后线割

网友:
我2004年的时候在鹤壁天海集团海昌公司做过!楼主想知道什么?

网友(2018-06-25):
这个电缆压接工具,是要实验后确定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