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 2768-1-1989标准,红色标记文字应该怎么解释?

楼主(2011-01-08):
见附件,ISO 2768-1-1989标准中红色标记文字应该怎么解释?

网友:
红色部分翻译不详。
原文是:For nominal sizes below 0,5mm, the deviations shall be indicated adjacent to the relenvant nominal size(s).
正确翻译:小于0.5mm的尺寸,公差应标于尺寸旁边。
也就是说,小于0.5的倒角(圆)需要自己标出公差,你找ISO 2768,它不负责。

楼主:
谢谢机械神话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