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K3675润滑油泵工作间歇过长,供油跟不上,导轨磨损快

楼主(2011-01-08):
沈阳CAK3675的床子,大森的系统,现发现润滑油泵工作间歇时间过长,供油跟不上,导轨磨损有些快,说明书上也没写如怎么改参数,各位大侠,请支招!

网友:
有种油泵打油时间是外部设置的。
  不知道 你用的是那种润滑泵。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服务,把问题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润滑泵是不是南京贝奇尔的,如果是就需要改PLC程序了。要看电气使用说明书的。上面应该有间隔的时间和打油的时间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