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00和6800轴承,适用情况有何不同?

楼主(2011-01-09):
61800和6800的适用情况有何不同?

在使用中此轴承故障频繁。除了在安装时要重新配隔套外其他注意事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宽度不同.................

网友:
没有不同!

2#说宽度不同,能否提供一个比较的照片!

网友:
不同的是
一个是中国代号  一个是日本那边的代号

网友:
两个型号一个是国产型号(61800) 一个是进口品牌型号(6800)(

网友:
因为常用,眼熟的很,点进来一看,讨论区别。。。

网友:
如果是进口的表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各个厂家表示方法不同而已。

我知道日本NSK NTN用6800表示,SKF FAG用61800来表示,安装尺寸都是一样的。

国产的我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