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渐开线齿轮齿形的实形,求助

楼主(2011-01-09):
画渐开线齿轮齿形的实形,发现一个问题:齿根圆直径是小于基圆的,但是,基圆内是没有渐开线的,那么,怎么把基圆到齿根圆的齿廓画出来?
谢谢!

网友:
对于标准圆柱齿轮,齿根圆直径有可能大于基圆,也有可能小于基圆,当基圆小于齿根圆时,就不会存在有基圆到齿根圆之间的过渡曲线;通过计算可知,当齿数小于41的时候,基圆直径大于齿根圆直径,当基圆大于齿根圆时,整个齿形就会分为:工作部分和非工作部分,工作部分为渐开线,非工作部分为过渡曲线,它们可用计算法、查表法、和代圆弧法来确定。这部分过渡曲线,是刀具自然切成的,要画这个曲线,要么模拟刀具展成生成齿根包络线轮廓,要么自己计算,我一般就画一个简化的圆弧过渡下,像机械制图上的很多简化画法一样,能看懂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知道渐开线参数方程的话,用VB编个二次开发CAD的程序,能够精确地画出。

网友:
建立齿条齿顶尖角椭圆弧的方程,列出椭圆弧上任一点法线与齿条工作节线的交点,令此交点与齿条运动的瞬心重合,那么此时任一点就是齿根过渡曲线上的一点。

楼主:
2楼的弟兄讲的实用,并且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
3楼的弟兄可能没看清我问的什么;
4楼的弟兄讲的深奥,能讲得再具体点吗?另外据我所知,渐开线以内的形状与加工方法有关,是这样吗?如是则齿条范成出来的曲线和齿轮范成出来的曲线不一样。

在此对三位仁兄一并谢过!

网友:
4楼的大大能不能详细说下你的那个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谢谢!

网友:
这部分直接用圆弧画画就可以,我不知道你画这个齿轮做什么,为了画图练习?机加工?线切割?如果仅仅为了设计,全部用圆弧代替甚至不用画任何齿形,用标准的中心线表示节圆,细线表示齿根圆,粗线表示齿顶圆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参数,列出一个表把模数、齿数、变位系数、公法线长度及其公差,跨测齿数等参数全部表达清楚就可以加工和检验了。

网友:
学到知识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一下“齿条型刀具加工圆柱齿轮的齿根过渡曲线方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给出许多理由的:
1. 设计的需要。小型化过程中,经常有小于一般资料介绍的最小齿数的情形,如z8:z47,此时根切虽是缺欠,又是必须。准确的过渡曲线,可以直观地辅助设计。

2. 制造的需要。直观检查是否过渡曲线干涉,可以直接用线割做模,而不用先滚出电极,再电火花出模腔。
3. 准确强度分析的需要。准确的3D模型,可以保证有限元网格分析的正确性。
4. 改善强度的需要。资料介绍,不同形状的齿根过渡线,会有12%的齿根强度差异。
5. 准确剃(磨)前滚刀及其工艺设计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