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管的密封如何做自动检测?

楼主(2011-01-09):
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检测出软管的密封性,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
软管通气,管过水槽,出气泡就是漏气 --- 最简单的检验

软管通气,管过压力缸,加个压力表或压力开关 --- 比较自动化的检验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最好还是通气后采用压力开关检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检测设备

网友:
不知道是检测软管自身还是软管接入系统后检测系统,我们公司用的软管都是全球统一定制的,所以不检软管,但是接入系统后只能只先通水,水压0.5MPa左右,再通气0.8MPa左右。

网友:
通过水槽最简单。

楼主:
是检测软管本身是否漏气
用压力开关检测会不会有误动作,因为软管是好软,受压会变形

网友:
简单的方法:一边用管堵堵上,一边通压缩空气,放水槽过一遍里观察是否有气泡。不怕麻烦也可以做保压实验

楼主:
弄湿了管,还要弄干,还要人去判断,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