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特殊丝杆加工方法

楼主(2011-01-09):
怎么加工同一轴加工螺距相等,方向相反,两端相连并且圆滑过渡的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工同一轴加工螺距相等,方向相反,两端相连并且圆滑过渡的丝杆?

没说明白,很有可能我有办法车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工同一轴加工螺距相等,方向相反,两端相连并且圆滑过渡的丝杆?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滑过渡,对吗?楼主。

网友:
在铣床上,分度头加上挂论,加工比较容易。可以用铣床加工两个方向的结合处,其余的地方用车床加工,最后再修磨衔接处。这种方法对于少量加工还是可行的,要具体计算一下,可能要重新加工一个特制的挂轮架和部分齿轮以适合螺距的要求。注意加工另一个方向时,要注意消除间隙。

楼主(2011-08-09):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滑过渡,对

楼主: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弧滑过渡处不均匀,大小不同,普通机床加工不了,必须自能化才能加工

楼主: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弧滑过渡处不均匀,大小不同,普通机床加工不了,必须智能化才能加工 ,用于棉丝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滑过渡,对吗?楼主。

一根轴上,一端正螺纹,一端反螺纹,中间圆弧滑过渡处不均匀,大小不同,普通机床加工不了,必须智能化才能加工 ,用于棉丝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