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到了测量系统,雷绍尼探针,请教

楼主(2011-01-09):
最近接触到了测量系统,用的雷绍尼探针。请问哪位大侠对这方面熟点的介绍点资料学习的。比如工作原理,内部结构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雷尼绍会有说明书,但是全是英文或者法文,德文之类的看你外语能力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用在3坐标上,而是数控机床上的话,看机床说明书比较有效。也就相当于比较高端的寻边器

网友(2011-02-24):
没用过,期待有人详解!!!!

网友(2011-04-04):
我的是这个探针,但是系统是ITNC530的 都是模块话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B:
单位的大偎机床用的是“雷尼绍”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 下下来好好学学

网友C:
来点真实的,我平时用的探针(上班时候拍的

网友(2011-07-23):
引用 网友C:
来点真实的,我平时用的探针(上班时候拍的)

探针程式会不?看不明白雷尼绍的程式,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大偎机床用的是“雷尼绍”的,希望对你有用。

路过,下下来看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
我上穿几个雷尼绍的探针程序...

%
O09732 (REN OFFSET TYPE)
IF [ #23 EQ 1 ] GOTO11
IF [ #26 EQ #0 ] GOTO10
#[ 2200 + #20 ]= #[ 2200 + #20 ] - #3 (LENGTH-WEAR)
GOTO30
N10
IF [ #170 AND 16 NE 16 ] GOTO105
#[ 2600 + #20 ]= #[ 2600 + #20 ] - #3 * 2 (DIA-WEAR)
#168= [ #[ 2400 + #20 ] + #[ 2600 + #20 ] ] / 2
GOTO30
N105
#[ 2600 + #20 ]= #[ 2600 + #20 ] - #3 (RAD-WEAR)
#168= #[ 2400 + #20 ] + #[ 2600 + #20 ]
GOTO30
(1)
N11 (W OFFSETS)
#4= #5021 - #5041 - #5201
#5= #5022 - #5042 - #5202
#6= #5023 - #5043 - #5203
IF [ #19 GE 154 ] GOTO26
IF [ #19 GE 110 ] GOTO23
IF [ #19 NE 0 ] GOTO20
(EXTL)
IF [ #190 EQ #0 ] GOTO18
#5201= #5201 + #190
N18
IF [ #191 EQ #0 ] GOTO19
#5202= #5202 + #191
N19
IF [ #26 EQ #0 ] GOTO30
IF [ #192 EQ #0 ] GOTO30
#5203= #5203 + #192
GOTO30
N20
(W OFF)
IF [ #190 EQ #0 ] GOTO21
#[ 5201 + [ #19 * 20 ] ]= #4 + #190
N21
IF [ #191 EQ #0 ] GOTO22
#[ 5202 + [ #19 * 20 ] ]= #5 + #191
N22
IF [ #26 EQ #0 ] GOTO30
IF [ #192 EQ #0 ] GOTO30
#[ 5203 + [ #19 * 20 ] ]= #6 + #192
GOTO30
N23
(ADDITIONAL OFFSETS)
#30= #19 - 110
IF [ #190 EQ #0 ] GOTO24
#[ 7001 + [ #30 * 20 ] ]= #4 + #190
N24
IF [ #191 EQ #0 ] GOTO25
#[ 7002 + [ #30 * 20 ] ]= #5 + #191
N25
IF [ #26 EQ #0 ] GOTO30
IF [ #192 EQ #0 ] GOTO30
#[ 7003 + [ #30 * 20 ] ]= #6 + #192
GOTO30
N26
(G154 P OFFSETS)
#30= [ ROUND[ [ #19 - FIX[ #19 ] ] * 100 ] ] - 1
IF [ #190 EQ #0 ] GOTO27
#[ 14001 + [ #30 * 20 ] ]= #4 + #190
N27
IF [ #191 EQ #0 ] GOTO28
#[ 14002 + [ #30 * 20 ] ]= #5 + #191
N28
IF [ #26 EQ #0 ] GOTO30
IF [ #192 EQ #0 ] GOTO30
#[ 14003 + [ #30 * 20 ] ]= #6 + #192
N30
M99
%

%
O09823 (REN 3-POINT BORE BOSS)
G103 P1
#3001= 0
G04 P250
G04 P1
G04 P1
G04 P1
G04 P1
G04 P1
G04 P1
IF [ #3001 LT 200 ] GOTO999
G65 P9724
#31= #5041 (X START)
#32= #5042 (Y START)
IF [ #1 NE #0 ] GOTO1
#3000= 91 (A INPUT MISSING)
N1
IF [ #2 NE #0 ] GOTO2
#3000= 91 (B INPUT MISSING)
N2
IF [ #3 NE #0 ] GOTO3
#3000= 91 (C INPUT MISSING)
N3
IF [ #7 NE #0 ] GOTO4
#3000= 91 (D INPUT MISSING)
N4
#4= 185
WHILE [ #4 LE 199 ] DO1
#[ #4 ]= #0
#4= #4 + 1
END1
#30= -1
IF [ #26 EQ #0 ] GOTO5
IF [ #18 NE #0 ] GOTO45
#18= 5 * #179
N45
IF [ #18 LT 0 ] GOTO5
#30= 1
N5
#10= 0
N55
G65 P9727 A [ #[ 1 + #10 ] ] Q#17 D#7 R#18 Z#26 S #[ #161 ]
IF [ #199 NE 0 ] GOTO21
#[ 27 + #10 ]= #174 + #[ #161 + 2 ] - #31 (SKIP+XOFF)
#[ 4 + #10 ]= #175 + #[ #161 + 3 ] - #32 (SKIP+YOFF)
#10= #10 + 1
IF [ #10 LT 3 ] GOTO55
#12= - [ [ #27 * #27 ] + [ #4 * #4 ] ]
#24= - [ [ #28 * #28 ] + [ #5 * #5 ] ]
#25= - [ [ #29 * #29 ] + [ #6 * #6 ] ]
#185= #12 * [ #5 - #6 ] + #24 * [ #6 - #4 ] - #25 * [ #5 - #4 ]
#185= #185 / [ #27 * [ #5 - #6 ] - #28 * [ #4 - #6 ] + #29 * [ #4 - #5 ] ]
#185= -0.5 * #185
#186= #12 * [ #29 - #28 ] + #24 * [ #27 - #29 ] - #25 * [ #27 - #28 ]
#186= #186 / [ #27 * [ #5 - #6 ] - #28 * [ #4 - #6 ] + #29 * [ #4 - #5 ] ]
#186= -0.5 * #186
#10= 0
WHILE [ #10 LT 3 ] DO1
#24= #[ 27 + #10 ] - #185
#25= #[ 4 + #10 ] - #186
G65 P9731 Y [ - #25 * #30 ] X [ - #24 * #30 ] (ATAN)
G65 P9731 A [ #168 ] (ATAN)
#24= #[ #161 + 9 ] * COS[ #168 ]
#[ 27 + #10 ]= #[ 27 + #10 ] + #24
#25= #[ #161 + 9 ] * SIN[ #168 ]
#[ 4 + #10 ]= #[ 4 + #10 ] + #25
#10= #10 + 1
END1
#12= - [ [ #27 * #27 ] + [ #4 * #4 ] ]
#24= - [ [ #28 * #28 ] + [ #5 * #5 ] ]
#25= - [ [ #29 * #29 ] + [ #6 * #6 ] ]
#185= #12 * [ #5 - #6 ] + #24 * [ #6 - #4 ] - #25 * [ #5 - #4 ]
#185= #185 / [ #27 * [ #5 - #6 ] - #28 * [ #4 - #6 ] + #29 * [ #4 - #5 ] ]
#185= -0.5 * #185
#186= #12 * [ #29 - #28 ] + #24 * [ #27 - #29 ] - #25 * [ #27 - #28 ]
#186= #186 / [ #27 * [ #5 - #6 ] - #28 * [ #4 - #6 ] + #29 * [ #4 - #5 ] ]
#186= -0.5 * #186
#15= [ #27 - #185 ] * [ #27 - #185 ]
#16= [ #4 - #186 ] * [ #4 - #186 ]
#188= SQRT[ #15 + #16 ]
#185= #185 + #31 (X POS)
#186= #186 + #32 (Y POS)
#188= #188 * 2 (RAD*2)
#190= #185 - #31 (X ERROR)
#191= #186 - #32 (Y ERROR)
IF [ #8 EQ #0 ] GOTO8
#188= #188 + #[ 2000 + #8 ] (ACT SIZE COR)
N8
#193= #188 - #7 (SIZE ERROR)
#195= SQRT[ [ #190 * #190 ] + [ #191 * #191 ] ] (TP ERROR)
#196= #193 * #30 / 2 (METAL CON)
N9
IF [ #23 EQ #0 ] GOTO10 (PRINT)
G65 P9730 D#7 H#11 M#13 S#19 T#20 W#23 X#31 Y#32 E2.
N10
IF [ #21 EQ #0 ] GOTO11 (U UPPER TOL)
IF [ ABS[ #193 ] GE #21 ] GOTO23
IF [ #195 GE #21 ] GOTO23
N11
IF [ #11 EQ #0 ] GOTO13
IF [ ABS[ #193 ] LT #11 ] GOTO12
#198= 1
N12
IF [ #170 AND 4 EQ 4 ] GOTO13
IF [ ABS[ #193 ] LT #11 ] GOTO13
G01 X#31 Y#32 F#169
#[ 3006 - [ [ #170 AND 8 ] / 8 * 6 ] ]= 1 (OUT OF TOL)
N13
IF [ #13 EQ #0 ] GOTO15
IF [ ABS[ #195 ] LT #13 / 2 ] GOTO14
#198= 2
N14
IF [ #170 AND 4 EQ 4 ] GOTO15
IF [ ABS[ #195 ] LT #13 / 2 ] GOTO15
G01 X#31 Y#32 F#169
#[ 3006 - [ [ #170 AND 8 ] / 8 * 6 ] ]= 1 (OUT OF POSITION)
N15
IF [ #20 EQ #0 ] GOTO19
IF [ ABS[ #196 ] LT #22 ] GOTO19 (NULL BAND)
IF [ #9 NE #0 ] GOTO16
#9= 1
N16
G65 P9732 T#20 C [ #196 * #9 ]
IF [ #26 NE #0 ] GOTO19
IF [ #168 LT #7 / 2 ] GOTO18
#198= 5
N18
IF [ #170 AND 4 EQ 4 ] GOTO19
IF [ #168 LT #7 / 2 ] GOTO19
G01 X#31 Y#32 F#169
#[ 3006 - [ [ #170 AND 8 ] / 8 * 6 ] ]= 1 (DIA OFFSET TOO LARGE)
N19
IF [ #19 EQ #0 ] GOTO24
G65 P9732 S#19 W1.
GOTO24
N21
IF [ #199 NE 2 ] GOTO22
G01 X#31 Y#32 F#169
#3000= 93 (PROBE FAIL)
N22
G01 X#31 Y#32 F#169
#3000= 92 (PROBE OPEN)
N23
#198= 3
IF [ #170 AND 4 EQ 4 ] GOTO24
G01 X#31 Y#32 F#169
#[ 3006 - [ [ #170 AND 8 ] / 8 * 6 ] ]= 1 (UPPER TOL EXCEEDED)
N24
G01 X#31 Y#32 F#169
N999
G103
M99
%

网友:
路过,下下来看一下,希望有用!!!!!!!!!!!!!!!!

楼主(2012-05-13):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大偎机床用的是“雷尼绍”的,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分享,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D(2013-10-10):
兄弟你是富士康的吧,我也是,我也在用雷尼绍探针。目前只是会用雷尼绍的程式编写单点测量,另外FANUC系统也有一套探针测量的命令,这个版本我只会用来探测不会标定,不知道标定要怎么设定,兄弟你知道的话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学学探针知识

楼主(2013-11-13):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富士康的吧,我也是,我也在用雷尼绍探针。目前只是会用雷尼绍的程式编写单点测量,另外FANUC系统也 ...

大侠,你都能自己编单点测量了,我是刚接触,入门还不算呢。有学习的资料共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