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外层强度高、耐磨,心部强度低、韧性好的钢材

楼主(2011-01-09):
求助一个热处理方面的问题

需要一种外层强度高、耐磨,心部强度低、韧性好的钢材,如何从合金选材、热处理工艺等方面考虑得到设计方案。

楼主:
恳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最简单的----45钢,调质+表面中频淬火

网友(点评):
普通热处理不普通,最普通的材料也是适应最广泛的,猫言甚善.

网友:
20CrMnTi或20Cr渗碳+整体淬火后低温回火

网友:
17Cr2Ni2Mo 18Cr2Ni4W 渗碳钢基本都是的

网友A(2013-11-01):
我们从是这样的材料加工,就是基材根据韧性要求选择,表层做上符合工况耐磨要求的合金,达到您的需求可以互相探讨联系13961011876刘

网友(2014-01-20):
可以用dilliur400V

网友:
局部淬火

网友(2014-04-03):
引用 网友A:
我们从是这样的材料加工,就是基材根据韧性要求选择,表层做上符合工况耐磨要求的合金,达到您的需求可以互 ...

你工厂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