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少功率的电加热管?

楼主(2011-01-09):
体积80立方米的烘房,用5到7小时的时间加热到85°左右,需要多少功率的电加热管?

准备用电加热管的方式加热体积80立方米的烘房,用循环风,时间5到7小时加热到85°左右,需要多少KW的电加热管。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加热功率(kW)=(体积*比重*比热*温度差)/( 860X升温时间X效率 )。

1、首先需要确定升温时间(H)和△t(°C),多长时间从多少度到多少度,这个参数很重要。如果时间要求很短,那需求的功率可能就会较大,浪费能源;如果时间长了,设备的准备时间就长,具体看客户需求,找好一个平衡点。
2、主体设备内的空气体积(M3),包括管道,大概估下。
3、空气比重1.16(kg/m3),比热0.24kcal/kg°C
4、还有加热效率,一般0.5~0.6。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室温约25℃升到80℃约3-4小时。后为保温时间

网友(2016-03-24):
引用 网友A:
加热功率(kW)=(体积*比重*比热*温度差)/( 860X升温时间X效率 )。

1、首先需要确定升温时间(H)和 ...

您好, 这个计算公式不对呀

我现在用的电加热管,7kw,从25升到250°C,时间大概需要2h, 空间 90*70*4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