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10怎么样加工快

楼主(2011-01-09):
  一个长318×230的长方形。中间车一个Φ234的圆。这样两边就会有个口,要求把这个开口的地方加工成长10MM,口的两端要求R10,我试过有立铣刀加工,可是效率太慢。我们现在都是把一把30的立铣刀磨成圆头的用,不怎么好用,可是效率是上一种的2倍。当然有这样加工的R有点大,其实没什么的,这个R就是为了好看,大小没什么的。。。还有就是圆头铣刀有卖的,可是人工磨了就不好用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说的有点乱。。。。我都看不懂。。。。。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平着放呢,你把工件立起来用20的刀踩下去,不可以么?

网友:
有看到过这种刀,好象米思米的样本。

楼主:
米思米是什么?能说详细点吗?立起来用铣刀加工,速度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平着放呢,你把工件立起来用20的刀踩下去,不可以么?

这个方法简单、方便、可靠。

楼主:
批量生产。。那样太慢了。。有专用的铣刀吗?

网友:
R10的有卖。只不过看你的批量挺大的。得都买些才行。那些刀铣刚件很容易磨损,刚开始漂亮,后面的就不行了。

楼主:
圆头铣刀吗。。这个我用过。。这个铣完还有打磨,刀又不能磨。,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作一个夹具,夹具在车床夹头上调整好位置,这个板可以夹在夹具上,连沉台和这个圆弧沟槽一起车,速度会很快的。

网友:
球刀,圆鼻刀,立起来干,不是太难啊

楼主:
这不算是个沟槽。。这个夹具要怎么做?我今天把30铣刀的四个刃都磨成R10的圆角了。。用起来还可以。。省去不上打磨的时间。。还有什么方法能更容易更快

网友:
将2块工件合起来,用20的钻头钻下去行不。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楼主:
两块合起来铣更慢,铣刀不能送铣

网友:
上工具磨床上进行加工铣刀

网友:
呵呵    不知有没此类道具

网友:
同样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