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液压泵驱动电机,为什么只考虑电机功率而不考虑转矩?

楼主(2011-01-09):
现在要驱动一台10ml/r液压泵,达到一定压力,用4极电机1500RPM,   经计算需要5.5KW电机,如果选用15ml/r液压泵,6极1000RPM电机,流量相同,达到同样压力,根据相同公式(功率=压力 乘以 流量)计算也需要5.5KW电机.。但6机电机要比4机电机大,转矩也大,是不是浪费,我想请教的是“选用15ml/r液压泵,6极1000RPM电机,达到同样压力,可否选用与4极电机基座号相同,功率小一点的6极电机。”
或者说,选择液压泵驱动电机,为什么只考虑电机功率而不考虑转矩?

网友:
我对液压和电机的认识也不深,说说自己的一点理论分析,仅供抛砖引玉

a.电机转矩 T=9550P/n,所以当转速和功率确定的时候,电机所能提供的"最大转矩"就确定了;
b.液压泵的流量=排量X转速,功率=压力X流量,所以要达到一定的压力和流量,它所需的驱动功率就是确定的了;
c.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但它能正常工作的最大压力是由电机最大转矩决定的,因为转矩=排量X压差/某定值(压力大,所需转矩自然就大),电机的最大转矩是由其功率(或者说具体的结构参数)决定的

所以,自然不能选用功率小点的电机,不然必然压力达不到预定值,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转矩与压力的关系,当系统压力上升时,电机的转矩也在上升,而其有最大值,因此上升到一个阶段时,电机所能提供的转矩再也大不了了,所以压力就上不去了

一般选液压泵的驱动电机时,如果转速确定的话,它的功率大小实际上就决定了最大转矩大小,因此直接由计算选功率就行,一回事(窃以为。。)

既没实践,也还没读过书,仅作一点理论分析。。

网友:
顶楼上,泵的扭矩公式为转矩=排量X压差/某定值(20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驱动一台10ml/r液压泵,达到一定压力,用4极电机1500RPM,   经计算需要5.5KW电机,如果选用15ml/r液压 ...

LZ,这两种泵都需要 5,5KW的功率,那你选小功率的电机,不管是几极的,肯定带不动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体明白了

网友:
工具书上推荐的电机功率是指液压泵在额定压力下的电机功率,如果实际压力不大,通过计算可以选用小一点功率的电机。我在液压站设计时曾把书上推荐的7.5KW的电机改为5.5KW的电机,使用后,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楼上 系统选电机是根据系统压力和排量来确定电机的,系统压力小当然用小功率的电机了,不是根据书上的照抄的!

网友:
你两个泵的流量不同,但在不同的转速搭配下,最后总系统的流量相同。电机功率是保证液压系统对外做功的能力

楼主:
电机功率是保证液压系统对外做功的能力,这个说法精辟
这个问题我想明白啦。

网友(2011-07-21):
不错,我也大概明白了,最近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需要解释

网友(2012-04-22):
引用 网友A:
楼上 系统选电机是根据系统压力和排量来确定电机的,系统压力小当然用小功率的电机了,不是根据书上的照抄的 ...

我现在也遇到选液压泵驱动电机的问题,请教一下哦,我选的齿轮泵大概需要驱动功率是170瓦,我选的是250瓦的直流无刷电机,人家卖电机的问我液压泵所需要的驱动扭矩是多少,我也不确定驱动扭矩是多大,也不知道怎么估算液压泵的扭矩,我选的是齿轮泵,排量是1ml/r,转速为1000rpm,工作压力选15Mpa,请问下我该如何选电机,电机的扭矩该选多大呢,多谢大家赐教

网友(2012-07-15):
15ml/r液压泵,6极1000RPM是低速电机应会耐用及稳定。

网友(2014-08-24):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计算,功率需要15KW
转矩需要:143N.M

网友:
大马拉小车。按说明书上配。
维修一次的成本远远超过大一型号的差额。

网友(2019-06-27):
6级电机不是比4级转矩大。4级你完全可以把速度调低到1000r,那转矩不就和6级一样了吗。
看转矩还是看功率,是要根据你的负载来的,你用于液压,对转速又没硬性要求,那就是看功率嘛

补充内容 (2020-4-29 20:28):
当年我胡说八道,鉴定完毕

网友(2020-04-29):
有懂液压的请给个准确的答案。
最近遇到了个变频电机驱动的液压系统,我很困惑,液压泵和电机需不需要做扭矩匹配。
我的理解:液压泵的扭矩可以根据排量乘转速计算,得到值A,电机和液压泵直连,电机的额定扭矩要等同,所以需要扭矩匹配。
我的理解2:变频电机在基频以下是不能做到恒功率的,因为电机的扭矩最大就是额定扭矩不能再大了,从异步电机结构考虑,扭矩与电流成正比,扭矩超过额定就会过载,也就是说在基频以下,速度越低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点评):
有个设备询了三家做液压的,出的液压系统都没有扭矩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