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氧化油斑,有什么办法改善吗?

楼主(2011-01-09):
我们做的铝型材氧化后有片状油斑,是上道工序机残留的加工切削液,用硝酸除油8-10分钟效果不佳,有什么办法改善吗?

网友:
用硝酸除油效果不好,还容易腐蚀材料,用工业火碱试试,我们都是用火碱除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也正在用碱试验,结果还没出来,多谢指教

网友:
不建议采用酸性或碱性的除油剂,因为铝本身是两性的,都会发生反应。
建议改下切屑液特性,或者在加工前进行一下表面处理。

网友:
加工后表面阳极氧化处理。这几乎是铝材料加工后必做的工作。

网友:
加工后表面阳极氧化处理。这几乎是铝材料加工后必做的工作